号筒喇叭维修

楼主(2017-12-17):
请问那位大师会修号筒喇叭。怎么修?好修吗?现在喇叭不响了。,用万用表测没反应。是不是音圈断了。

网友:
直接换个音圈好了,电子配件批发的地方有的卖。

楼主:
音圈能匹配吗

网友A:
换一个音圈就行了。
    换了新音圈,固定螺丝不要一下上紧,给喇叭送一个音频信号,一面听,一面交错逐渐紧螺丝,如果紧到某位置声音嘶哑,就松一下,直到最后全部螺丝都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音圈就行了。
    换了新音圈,固定螺丝不要一下上紧,给喇叭送一个音频信号,一面听,一面交错逐渐 ...

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B:
会不会里面有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里面有断的地方。

还没打开

网友C:
用万用表测没反应,就是音圈断了,需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没反应,就是音圈断了,需换新。

拆开看看吧,最好是结头处断了,能焊接

网友:
拿哪个坏的音圈对着买才不会买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看吧,最好是结头处断了,能焊接

要先拆开检查一下,如果是接头处断了,就很容易处理了。

网友:
不响了还能怎么样?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圈坏了可以重绕,记住是两层哈。

重绕可以,但挺麻烦。因为线很细,业余条件下不易成功。按照原样买一个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