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12-17):
爱华组合机CD部分,通电光头不回位,进给电机阻值大,换了个正常的,开机进给电机转动不是有力,原先换下的电机根本没反应。
实在搞不明白了,哪里与问题,请坛里老师指点。

楼主:
若是那个驱动有问题,进给电机能有一点动作么?

网友A:
测试ba6791的22脚电压12v是否正常.确保到位开关正常下才做以下,
10脚是进级电机输入,拆掉这个脚连接1782的跳线,用这块板上的5v经过一个1k电阻接10脚,
这时进级电机正常转动有力,1782ic坏或ba6791的10脚落地贴片电容漏电!
如果进级电机不转,测量电机两端电压,有12v电机坏,没有12vba6791坏!
还有台机是vcd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ba6791的22脚电压12v是否正常.确保到位开关正常下才做以下,
10脚是进级电机输入,拆掉这个脚连接1782 ...

谢谢这位老师 ,按您的提示去试一下了。

网友:
其实你这样问问题,你可能走了弯路!
如果你台是三碟组合机,线路板你就不用修了!
托盘机械故障不到位,进级电机和光头都不会有动作的!

楼主:
托盘加载能够到位,到位后光头不回位,激光头有微弱聚焦声音,发红光。不过感觉光头聚焦动作幅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