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电脑有源音箱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17):
目前主箱没声音出,但是副箱正常出声音,TDA1521的管   已更换过功放管,所以排除是管的问题,请教下各位大师们是哪里的问题呢?本人非维修人士,手上只有万用表。

网友A:
什么问题都没有用神油喷下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都没有用神油喷下电位器

清洗过电位器了

网友B:
信号输入红白插头调换一下试了吗,用镊子或者小螺丝刀从功放模块信号输入脚给它一个感应信号喇叭有声音吗,模块输出线和两个喇叭调换一下调换

网友:
这种电位器炭膜容易磨断。

网友:
是不是主箱喇叭烧了

网友C:
这种廉价的音响都是假2.1 的箱子,副箱的声音基本都是主功放输出然后接一个电容到副箱,主要检查主箱的喇叭是不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廉价的音响都是假2.1 的箱子,副箱的声音基本都是主功放输出然后接一个电容到副箱,主要检查主箱的喇叭 ...

这是DIBO 2.0音箱    左右声道都是分开的       主箱喇叭测试过都是正常的

网友B:
找到TDA1521第一脚和第九脚上的藕荷电容,先拆掉它,用镊子或者小螺丝刀碰一下1脚和9脚,左右喇叭应该有反应,这样就能判定是后级的毛病还是前级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输入红白插头调换一下试了吗,用镊子或者小螺丝刀从功放模块信号输入脚给它一个感应信号喇叭有声音吗, ...

输入信号有调换过了  还是一样, 功放模块信号输入脚如何像你说的用镊子给信号呢?

网友:
小心点,用小罗丝刀手握金属不份去触1脚和9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TDA1521第一脚和第九脚上的藕荷电容,先拆掉它,用镊子或者小螺丝刀碰一下1脚和9脚,左右喇叭应该有反 ...

你好 按照你说的测试后喇叭有声音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按照你说的测试后喇叭有声音出

前置084D集成电路会不会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置084D集成电路会不会出了问题?

这个如何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