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老元件组装了两个单管再生调幅中波收音机.

楼主(2017-12-17):
第一台,30号管组装的.元件都是ebay上买的.灵敏度比较低,需要接天线和地线,天线是窗外1米垂一根3米电线,10多楼,地线是沿墙脚和阳台边放了根10多米的电线.收到的台和一般收音机的一样多,但声音较小,用4k高阻耳机收听.如果把天线加长,可以收更多的台.中间是个6寸相框做装饰,中空部分用做走线和装电池.

第二台,是常见的2p2单管机.这灵敏度就高多了,不用外接天地线就能收到台.

补充内容 (2017-12-19 09:23):
线圈参数,红色再生22圈,直径55mm,蓝色接可变电容线圈38圈,直径80mm,绿色接天地线线圈,8圈,直径80mm.可变电容500p.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
制作得像工厂产品一样。老原件养眼。

网友:
30管?俺要是有一个,一定把它放展柜里供起来.......

网友:
再生线圈结构好古典啊

网友:
单连儿太漂亮了,手工相当了得。

网友:
又让我想起了我折腾单灯机的那会儿,单灯机很有古典感觉,做好了效果也不错,就是调整不太方便,灵敏度也不高,只能采用高阻耳机收听。

网友:
都是老件装的,赞。

网友:
30单管机特别棒,很像个老古董机!赞!!

网友:
真的很像个老古董机!赞!

网友:
复古情怀,赞👍

网友:
请你把线圈的直径,高度,匝数公布一下,谢谢!

网友:
看起来很古典,艺术品

网友:
楼主做的小机漂亮精致!用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