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摩托车一个月不开,从汽油泵到汽油管的通路就没有汽油了,使劲踩也不行。

楼主(2017-12-17):
汽油泵是膜片式的,只能拔下负压管,用嘴吸才有汽油流到汽油管,这样才能发动,发动后开起来就很正常,是不是油泵不行了?

网友:
不知道。

以前摩托装过这种汽车上的电动汽油泵

网友:
摩托车哪来的汽油泵,你说的就一负压开关!利用化油器的吸力间歇供油!

网友:
踏板车吧,改成吊桶化油器试试

网友:
膜片漏气了吧 以前我的本田小公主加了劣质油把膜片废了

网友:
应该是化油器真空膜片坏了,你拆开看看

网友:
看楼主介绍根本就不是汽油泵,汽油泵还有真空管?看看真空管没漏的地方,多踹几下就行了

网友:
膜片泵不密封了
用的时候,把熄火开关关闭,踩几下打火棍,再打开熄火开关,
还是换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