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ITX (Arduino+Si5351)

楼主(2017-12-17):
uBITX (Arduino+Si5351)想买一块AD9850做机器,六十元人家也不买给我,没办法买了两块si5351。然后在网上东戳戳西戳戳,总算给我戳到了。今日用面包板试了一下,si5351输出三路频率,Arduino板子调到什么频率输出继电器就切换到那个频段。

补充内容 (2017-12-19 11:52):
14#有该机说明。

网友(2018-01-17):
有的老的宽带猫里就有25M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楼主,能上传arduino的程序吗,楼主的几个制作我都做过,有几个还在停工带料中,想加一下楼主 ...

uBITX (Arduino+Si5351)程序压缩包。

网友B(2017-12-18):
不错,国外DIYER反映,SI5351的相位噪音比AD9850之类的要小而且价格更低。对了问一下LZ,SI5351的三路频率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国外DIYER反映,SI5351的相位噪音比AD9850之类的要小而且价格更低。对了问一下LZ,SI5351的三路频率 ...

一路可变,两路固定。si5351输出的三路频率可以分别编程 。

网友:
时代变了, 现在玩无线电越来越数字化, 不懂单片机不行了。

网友C:
楼主你好!能提供一下关于 Arduino + Si5351 部分的电路图吗?我下载的文件只有收发部分的,没有频率合成部分。另外有关于 uBITX的说明吗?很想了解。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有源晶振25MHz的,输出接si5351  2脚。我没有说明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能提供一下关于 Arduino + Si5351 部分的电路图吗?我下载的文件只有收发部分的,没有频率合成部 ...

应该点回复的,点到下面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点回复的,点到下面去了。

多谢,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有源晶振25MHz的,输出接si5351  2脚。我没有说明文件,

楼主你好!还要再请教一下,图上的 P3 插头是去什么振荡器的?我可以看到 5351 的三个频率 (时钟)输出去了那个插头,是接射频功放还是什么?在下面的 uBITX 部分没看到有相对应的插口。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还要再请教一下,图上的 P3 插头是去什么振荡器的?我可以看到 5351 的三个频率 (时钟)输出 ...

P3去主机三个混频器CLK#2,CLK#1,CLK#0,和多波段继电器切换TXA,TXB,TXC。可能有点出入,自己要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P3去主机三个混频器CLK#2,CLK#1,CLK#0,和多波段继电器切换TXA,TXB,TXC。可能有点出入,自己要对一下 ...

明白了,就是那两个插头的排序是颠倒的, 1 对 16, 16 对 1. 多谢楼主耐心指教。

网友A:
你好 楼主,能上传arduino的程序吗,楼主的几个制作我都做过,有几个还在停工带料中,想加一下楼主好友.

楼主:
该机说明介绍:

施工模式

施工模式

楼主:
uBITX (Arduino+Si5351)软件下载网址

https://github.com/afarhan/ubitx

网友A:
bitx/ubitx_20/ubitx_20.ino   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x/ubitx_20/ubitx_20.ino   是这个吧

是的点上面一个全进去验证。

网友:
看了下文件,这个程序设定的一中频是45MHZ,二中频是12MHZ.一本振是48 Mhz and 75 MHz,二本振是 33 Mhz。和57兆赫。要找到相应的程序段才能改成适应咱们用的。

网友:
#define SECOND_OSC_USB (56995000l)
#define SECOND_OSC_LSB (32995000l)
//these are the two default USB and LSB frequencies. The best frequencies depend upon your individual taste and filter shape
#define INIT_USB_FREQ   (11996500l)
// limits the tuning and working range of the ubitx between 3 MHz and 30 MHz
#define LOWEST_FREQ  (3000000l)
#define HIGHEST_FREQ (30000000l)

网友A:
不知改这一段能不能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改这一段能不能改过来

改了试啊。

网友D:
你好我做了如图电路的接收部分,与你的应是同一人设计,能说说你的机器接收性能如何,我的灵敏度很差,二极管混频器的磁环用的啥型号.12M晶振怎么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做了如图电路的接收部分,与你的应是同一人设计,能说说你的机器接收性能如何,我的灵敏度很差,二极管混 ...

看电路,该接收机注重的是选择性,灵感度必须靠强大的天线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做了如图电路的接收部分,与你的应是同一人设计,能说说你的机器接收性能如何,我的灵敏度很差,二极管混 ...

你这个是第二板改进版了,我原来做的是第一版。这机器灵敏度是低,电感震荡频率飘的不得了,一般晶振用频率机挑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输入带通要调的好,要谐振,不谐振的话灵敏度更低。后来我就做Forty2 收发信机,那机器灵敏度高,晶体震荡稳定,覆盖7023cw和7050lsb。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都是基于现在对接收机动态范围的要求,没有接收高放,

一中放和二中放都设计的非常简单,相同的电路构架,一级共射级放大后面两级共集电极射极输出器的宽带放大电路,增益有限,而且二极管混频器插入损耗较大,估计这一中放和二中放只能弥补混频和晶体滤波的损耗,灵敏度肯定成问题。

这种设计单纯是为了提高动态范围,舍弃了灵敏度,我觉得有些矫枉过正的感觉。这也许是国外大功率电台较多,电磁环境也好,不需要太高灵敏度的缘故,

发射电路设计的还是非常有特色的,简洁大气,元器件好找,这一点值得借鉴。

楼主:
这两天在研究他们的程序,里面有好多东西了,一点一点给我扣出来。

楼主:
Si5351输出的波形。

楼主:
si5351廉价小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si5351廉价小板。

很棒,我的si5351也在路上了

网友:
电子波段开关?

楼主:
对,二进制切换。

网友E:
老大,我投降了,这傢伙跟米粒一样大,手头上最细的转接板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我投降了,这傢伙跟米粒一样大,手头上最细的转接板都不行。

要买Msop10转接板,还要10倍头戴式放大镜。

网友A:
我的芯片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芯片也到了

好,慢慢来,焊芯片时细心点。

网友A:
这是7M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焊的

好手艺,决定再买三片折腾,之前焊坏的当交点学费了。

网友A:
这是forty2才调试完。用电阻做的假负载

网友:
要有一把尖头的烙铁加放大镜。

网友:
这个还没买晶振。用别的晶体调的。

网友A:
si5351加nano加1602液晶20元左右。加邮费又得20元还得卖编码开关一元一个。又得加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5351加nano加1602液晶20元左右。加邮费又得20元还得卖编码开关一元一个。又得加邮费:

就是没一间配齐的,邮费实在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7M的频率

手头沒有25,27的晶振,用16,20的行不?

网友A:
不行,程序要求用25的,可以找一家件全一点的一次性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5351加nano加1602液晶20元左右。加邮费又得20元还得卖编码开关一元一个。又得加邮费:

  家里的垃圾就是这样堆成山的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A:
不行,程序要求用25的,可以找一家件全一点的一次性购买

把程序中那个25000000改成27000000,然后编译就行了

网友:
25m晶体电脑主板上就有.

网友E:
没找到25的,打算用24.576MHZ的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25的,打算用24.576MHZ的晶体

单片机送数据出频率要运算的,可能出来的频率有误差 。

网友A:
可以用27m晶体。If using 27mhz crystal, set XTAL=27000000, MSA=33.  Then vco=891mhz// If using 27mhz crystal, set XTAL=27000000, MSA=33.  Then vco=891mhz
#define SI5351BX_XTAL 25000000          // Crystal freq in Hz
#define SI5351BX_MSA  35                // VCOA is at 25mhz*35 = 875mhz
25000000改成2700000,msa  35改成3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7m晶体。If using 27mhz crystal, set XTAL=27000000, MSA=33.  Then vco=891mhz// If using 27mhz  ...

收到,谢谢。
请高手帮忙焊了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谢谢。
请高手帮忙焊了两片。

可以可以继续搞下去。看看你用的24.576Mhz晶体。

网友A:
打算先做接收部分,不知接受灵敏度怎样,看样是没有AG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先做接收部分,不知接受灵敏度怎样,看样是没有AGC电路。

这机器灵敏度不是很高的,天线要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机器灵敏度不是很高的,天线要好。

您的板加上第九届DIY大赛里的那个0-30mhz接收机,不知道灵敏度有保障吗?我的ardionu板已经采购好了,就是完全不知道si5351的编程原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板加上第九届DIY大赛里的那个0-30mhz接收机,不知道灵敏度有保障吗?我的ardionu板已经采购好了,就 ...

这个不须要搞清楚编程原理,只要把现成的程序上传到Arduino板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又烧钱了,nano 3.0买了2块,5351两片。等货中。不知程序怎么改,想改45m中频,没有晶振阿。先来个一次变频试试。用kn7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烧钱了,nano 3.0买了2块,5351两片。等货中。不知程序怎么改,想改45m中频,没有晶振阿。先来个一次变频 ...

呵呵, 又一个入坑的

网友:
exit status 1
'si5351bx_setfreq'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编译出错

网友D:
项目使用了 16058 字节,占用了 (52%)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30720 字节。
全局变量使用了1368字节,(66%)的动态内存,余留680字节局部变量。最大为2048字节。
编译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使用了 16058 字节,占用了 (52%) 程序存储空间。最大为 30720 字节。
全局变量使用了1368字节,(66%) ...

搞得很好啊!

网友:
把两个固定时钟改成适合9mhz晶体的了。分别是54,36和9mhz。当10mhz以下是36mhz,10mhz以上是54mhz。

网友E:
用24.576晶振原全可以,
稳的死死的,非常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4.576晶振原全可以,
稳的死死的,非常好玩。

可以可以,稳!波形漂亮。

网友:
24.576应该可以用,我觉得频率会不准,要改软件才行。另外这板频率难调,跑动太快,不好掌握。

网友:
我的,5351还未装。

网友D:
测试正常,明天用频率计测测,修正主频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正常,明天用频率计测测,修正主频偏差

灵的。示波器不错 。

网友A:
用24.576晶振原全可以,
稳的死死的,非常好玩。
(35.82 KB, 下载次数: 0

#define SI5351BX_XTAL 25000000          // Crystal freq in Hz把25000000改成2457600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4.576晶振原全可以,
稳的死死的,非常好玩。
(35.82 KB, 下载次数: 0

是的,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
兄弟们,有谁可以更改一中频,二中频。或者一次变频。一中21.4,二中4.0或一次变频4m中频,没有45m 晶体

网友:
改了个12m中频。

网友G:
SI5315看来可以把dds取代

网友H(2018-03-26):
si5315,频谱纯度如何,谐波指标呢,有谁用频谱仪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si5315,频谱纯度如何,谐波指标呢,有谁用频谱仪测试过

si5315, 输出是方波, 不用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I5315看来可以把dds取代

si5315, 输出是方波, 不能把dds取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si5315, 输出是方波, 不能把dds取代.

用si570应该可以,这个是VCO直接输出的,不过也贵好多,10倍多的价格吧

si5315是PLL后分频器输出的,肯定是方波,这个主打的是偏移,而且别人本身就是给数字系统用的,是时钟发生器,不是信号发生器

DDS谐波其实也不咋地,根据不同芯片的性能区别,也就-50dB左右,一般用勉强可以,高精度数字信号分析够呛,ADI的官方方案中,高精度场合需要用DSP配合高精度高速DAC来生成正弦波,谐波指标可以到-120dB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si570应该可以,这个是VCO直接输出的,不过也贵好多,10倍多的价格吧

si5315是PLL后分频器输出的 ...

我用si5315, 加低通后, 波型看上去也不错, 没有频普仪.

网友:
楼主安卓编译软件能不能发给我,邮箱1872144496@qq.com,谢谢了

网友(2018-11-28):
看的我晕头转向的也没看明白,还很想玩玩的样子。  有没有交流群之类的

网友:
ARDUINO 有程序库文件 ,这个是例程,看似很简单

  /* Initialise the sensor */
  if (clockgen.begin() != ERROR_NONE)
  {
    /* There was a problem detecting the IC ... check your connections */
    Serial.print("Ooops, no Si5351 detected ... Check your wiring or I2C ADDR!");
    while(1);
  }
  Serial.println("OK!");

  /* INTEGER ONLY MODE --> most accurate output */
  /* Setup PLLA to integer only mode @ 900MHz (must be 600..900MHz) */
  /* Set Multisynth 0 to 112.5MHz using integer only mode (div by 4/6/8) */
  /* 25MHz * 36 = 900 MHz, then 900 MHz / 8 = 112.5 MHz */
  Serial.println("Set PLLA to 900MHz");
  clockgen.setupPLLInt(SI5351_PLL_A, 36);
  Serial.println("Set Output #0 to 112.5MHz");
  clockgen.setupMultisynthInt(0, SI5351_PLL_A, SI5351_MULTISYNTH_DIV_8);

  /* FRACTIONAL MODE --> More flexible but introduce clock jitter */
  /* Setup PLLB to fractional mode @616.66667MHz (XTAL * 24 + 2/3) */
  /* Setup Multisynth 1 to 13.55311MHz (PLLB/45.5) */
  clockgen.setupPLL(SI5351_PLL_B, 24, 2, 3);
  Serial.println("Set Output #1 to 13.553115MHz");
  clockgen.setupMultisynth(1, SI5351_PLL_B, 45, 1, 2);

  /* Multisynth 2 is not yet used and won't be enabled, but can be */
  /* Use PLLB @ 616.66667MHz, then divide by 900 -> 685.185 KHz */
  /* then divide by 64 for 10.706 KHz */
  /* configured using either PLL in either integer or fractional mode */

  Serial.println("Set Output #2 to 10.706 KHz");
  clockgen.setupMultisynth(2, SI5351_PLL_B, 900, 0, 1);
  clockgen.setupRdiv(2, SI5351_R_DIV_64);

  /* Enable the clocks */
  clockgen.enableOutputs(true);
}

/**************************************************************************/
/*
    Arduino loop function, called once 'setup' is complete (your own code
    should go here)
*/
/**************************************************************************/
void loop(void)
{
}

网友:
看例子,是否是双PLL和三输出??

网友I(2020-07-27):
老爷子,请问这个是不是要把整个电路都搭起来,LCD才能显示? 我只接了LCD和NANO板,其他都还没接,结果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爷子,请问这个是不是要把整个电路都搭起来,LCD才能显示? 我只接了LCD和NANO板,其他都还没接,结果没有 ...

接LCD和NANO板就可以显示了,你再查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LCD和NANO板就可以显示了,你再查查。

谢谢回复,已查出哪里的问题,我犯了低级错误。我完全照搬原理图了,LCD1602的3脚接了电位器的分压,实际此处应该接10k电位器到地的。

网友J:
抄过SI4745,用单片机驱动还是蛮有搞头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抄过SI4745,用单片机驱动还是蛮有搞头的

分享一下哦,让我们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享一下哦,让我们观摩一下

都是抄的,基本是半成品

网友K(2020-12-25):
看完了帖子,好像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看的云里雾里的。学会了单片机C51烧录程序后,经过了几个月今晚再稀里糊涂的翻了老大哥的帖子,呵呵。好像看懂了点。开发板加个LCD1602好像可以显示那什么14.270的USB数字?  这个调频率是怎么调整的?旋转编码器?电路连接上面好像没有看到有旋转编码器呢。另外,把程序改了,中频输出为455K或者10.7Mhz,用来控制收音机电调,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完了帖子,好像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看的云里雾里的。学会了单片机C51烧录程序后,经过了几个月今晚再稀里 ...

TUNING是旋转编码器,其他你可以试试。

网友:
收藏,很好的资料!

网友:
我又来看贴了。CQ论坛看完了,又来这里复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国外DIYER反映,SI5351的相位噪音比AD9850之类的要小而且价格更低。对了问一下LZ,SI5351的三路频率 ...

si5351是pll结构 相澡肯定比dds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回复,已查出哪里的问题,我犯了低级错误。我完全照搬原理图了,LCD1602的3脚接了电位器的分压,实际 ...

我照搬照抄,完全没有问题的。1602的3脚,我就按照原图接了10K电位器接好,这是调整屏的亮度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UNING是旋转编码器,其他你可以试试。

楼主老大哥,感谢你分享的这个电路。用这个阿杜诺的迷你开发板接了一个显示屏,可以完整显示。感觉非常好玩。
得出一点点心得:
      发现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原图P1接插端子的针脚2连接的4.7K电阻上拉到电源5V。看原理图针脚2外挂了一个继电器,以为这个电阻可以取消,试了一下,不能取消!!取消后模式变了,旋转编码器也不能动作。
     明天再挂上SI5351模块,测试一下频率精确度。

楼主:
J1是电键。

网友:
您不说,我还真没去研究过它干嘛使的。只顾去看系统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7m晶体。If using 27mhz crystal, set XTAL=27000000, MSA=33.  Then vco=891mhz// If using 27mhz  ...

请教大神,中频太高了,如何降下来呢?能改成中频450K的多好,就可以当收音机的频合使用了

网友A:
你好,我不是什么大神,对于编程也不太熟。一点一点摸索吧。
定义 SECOND_OSC_USB(56995000l)
#定义 SECOND_OSC_LSB(32995000l)
//这是两个默认的USB和LSB频率。最佳频率取决于您的个人口味和滤波器形状
#定义 INIT_USB_FREQ    (11996500l)
把上边两个括号里的数字改成0,最后一个改成450Khz。试试。这个我没试。只是参考。共同学习

网友K(2021-06-06):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不是什么大神,对于编程也不太熟。一点一点摸索吧。
定义 SECOND_OSC_USB(56995000l)
#定义 S ...

我顶上来,继续学习Arduino控制si5351。因为,最近,si5351涨价了很多啊,也快玩不起了。(⊙o⊙)…,这个显示屏要是改成oled屏,那更有意思些了

网友L(2022-02-06):
我的uSDX.si5351没有输出,晶振正常,电压3,3V,这是何故

网友L:
这个那里买的,如果有pcb文件,求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uSDX.si5351没有输出,晶振正常,电压3,3V,这是何故

没有输出用示波器测量5351的4脚与5脚上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那里买的,如果有pcb文件,求增

小PCB板宝上有买,板上有型号。

网友:
7.150Mhz LSB

请问:

老先生玩 Morse code?

鸡子和显示屏

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顶上来,继续学习Arduino控制si5351。因为,最近,si5351涨价了很多啊,也快玩不起了。(⊙o⊙)…,这个 ...

改成OLED屏,成本也就降下来了,更有意思一些。新版的是三哥的uBITX V6版本。印度三哥网站上面还可以下载的。V6版,好像控制面板还是原来的,可以安装TFT真彩智能屏,那样看起来很炫,不过,你得抓紧练习立创EDA才行
至于si5351原配的好像是5元左右一只,绿豆粒,的确是贵了一些,关键是玩的人多了起来。最近很多人玩usdx短波电台,就是它为主要核心。si5351频合芯片在Arduino下程序比较容易修改,感觉比STC下面的程序好理解一些,对于我这样的小白。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A:
这是forty2才调试完。用电阻做的假负载

forty2能发些资料嘛,具体网址在哪?

网友A(2023-02-14):
对不起,好长时间没来了,forty2是在哈罗CQ上看到的,买的电路板,用的是6M的晶体和13.057的晶体,forty2的电路图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好长时间没来了,forty2是在哈罗CQ上看到的,买的电路板,用的是6M的晶体和13.057的晶体,forty2的 ...

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M(2024-01-03):
引用 楼主:
是的点上面一个全进去验证。

看了楼主的实验项目,也跟着焊接了一个,这七个文件是一次性上传烧录还是要分七次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楼主的实验项目,也跟着焊接了一个,这七个文件是一次性上传烧录还是要分七次上传?

全上去一起烧入。

网友:
编译没问题  上传失败
桌面
c:用户\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编译没问题,上传失败

网友:
天太冷 明天继续

网友:
上传成功
开发板版本的问题

网友:
经过测试,一切基本正常,二个本振频率数值相符,与LCD显示的频率符合相应的逻辑关系,
频率稳定度相当不错。
上图

网友:
上图  uBITX (Arduino+Si5351)

网友:
uBITX (Arduino+Si5351)菜单

网友M:
总之,实验算是成功的
发现调整频率时步长(step)不规律,无法精确调整,菜单中也没有步长设置项,这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大麻烦。
请教楼主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总之,实验算是成功的
发现调整频率时步长(step)不规律,无法精确调整,菜单中也没有步长设置项,这给实 ...

发一段我前一阵做5351的代码,谈不上优化,实测步进误差在100Hz以内,看看你能不能借鉴。

  //短波1
  //波段及调谐频率数据(3-7.5MHz),10.7MHz一中频,5KHz步进
  if (band == 3) {
    if (tuning > 901) {
      tuning = 901;
    }
    if (tuning < 1) {
      tuning = 1;
    }
    tuning_X = 3 + (tuning - 1) * 0.005;
    dtostrf(tuning_X, 3, 3, tuning_0);  //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

    //发送给显示屏
    OLED_ShowChinese(2, 3, 6, 16);   //短
    OLED_ShowChinese(18, 3, 7, 16);  //波
    OLED_ShowString(34, 3, "1   3-7.5MHz", 16);
    OLED_ShowString(30, 6, tuning_0, 16);
    OLED_ShowString(85, 6, "MHz", 16);

    //发送给SI5351
    if (tuning <= 122) {
      tuning_F = 24;
      tuning_F0 = 25852 + 327 * (tuning - 1) + tuning / 2 + tuning / 15 + tuning / 30;
    } else if (tuning <= 322) {
      tuning_F = 25;
      tuning_F0 = 285 + 327 * (tuning - 123) + (tuning - 122) / 2 + (tuning - 122) / 15 + (tuning - 122) / 30;
    } else if (tuning <= 522) {
      tuning_F = 26;
      tuning_F0 = 270 + 327 * (tuning - 323) + (tuning - 323) / 2 + (tuning - 323) / 15 + (tuning - 323) / 30;
    } else if (tuning <= 722) {
      tuning_F = 27;
      tuning_F0 = 253 + 327 * (tuning - 523) + (tuning - 523) / 2 + (tuning - 523) / 15 + (tuning - 523) / 30;
    } else {
      tuning_F = 28;
      tuning_F0 = 238 + 327 * (tuning - 723) + (tuning - 723) / 2 + (tuning - 723) / 15 + (tuning - 723) / 30;
    }
    si5351.init(SI5351_CRYSTAL_LOAD_6PF, 0, 0);
    clockgen.setupPLL(SI5351_PLL_A, tuning_F, tuning_F0, 65535);
    clockgen.setupMultisynth(0, SI5351_PLL_A, 25, 0, 65535);
    clockgen.setupPLL(SI5351_PLL_B, 24, 495020, 1048575);
    clockgen.setupMultisynth(1, SI5351_PLL_B, 28, 0, 65535);
    clockgen.enableOutputs(true);
    Serial.println(tuning);
    Serial.println(tuning_F);
    Serial.println(tuning_F0);

    //打开相应波段控制脚
    digitalWrite(K0, LOW);
    digitalWrite(K1, LOW);
    digitalWrite(K2, LOW);
  }

网友:
这 1602 是台风泡水版?

网友:
哈哈 都是当年玩玩9850、9851时用过的,字迹也淡了,应该是老化了。
业余玩玩,手边有什么将就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发一段我前一阵做5351的代码,谈不上优化,实测步进误差在100Hz以内,看看你能不能借鉴。

  //短波1 ...

感谢您的好意,对于编程我一点都不懂,最多就刷个固件而已,最近正好有空闲,看到老乡的老帖子,试验一下。
其实,我感觉这个电路离实用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再完善一下。
感谢您的回帖

网友:
补全几张实验截图,算是完成此次实验
从功能菜单看,一般使用还是可以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步长:
1 缺少步长设置功能,
2 步长精度较低、不稳定(缓慢旋转编码开关时有时550hz,有时是70hz,有时是40hz:稍快调整时,显示的频率跨度能让你无法相信,并且正向调整和反向调整完全不在你想象的范围内)。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帖子已经很多年了,不知道楼主后来是如何改进的?
有没有哪位实际应用了,效果又如何?
是否有爱好者对程序进行了改进?
一个电路开源的最终目的是完善,否则便没有意义了。
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