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波的AM收音机,谐振回路元件决定了最终性能。

楼主(2017-12-17):
现在的DSP收音机,有那—台中短波AM能跟2中放的六管机比的过?

网友:
老收音机磁棒天线长,LC谐振可以产生增益(比着晶体滤波器增益高不少),现在的收音机接收的信号弱当然可以通过增加电路补偿回来,但是噪声也增加了,玩儿机的有句名言叫做多个香炉多个鬼,能用两级放大完成的不要用三级

网友A:
二级中放机是爷爷辈,集成块是父辈,DSP是孙子辈,怎么比,一般信号场強DSP完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中放机是爷爷辈,集成块是父辈,DSP是孙子辈,怎么比,一般信号场強DSP完胜

那个DSP机型?

网友:
同样55毫米磁性天线的袖珍机,晶体管二级中放完胜DSP机型,已是不争的事实。

网友B:
我手里的德生pl350与红波161中短波对比,短波都加简易室外天线情况下!德生完败!

网友:
so,按照以上各位大师的验证,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DSP与否,而是在于磁棒的长短。要真比试,就在磁棒、输入回路一样的情况下比,才有意义。拿袖珍机跟便携甚至台式机比,有失公允。

网友C:
DSP收音机生产极其简单,没有任何需要调试的东西,连中波线圈都可以随便绕,这个分立元件的根本没办法比.我用RDA5830做收音机,卖老外,9KHZ和10KHZ步进预先设置,看卖哪个国家,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德生pl350与红波161中短波对比,短波都加简易室外天线情况下!德生完败!

pl350不算DSP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收音机生产极其简单,没有任何需要调试的东西,连中波线圈都可以随便绕,这个分立元件的根本没办法比.我用R ...

老师说到点上了,DSP收音机的出现,就是把成本减到最低,最省人手,所以如果都带上LC回路,中周,那么DSP收音机就失去原意了。

网友:
中波磁棒还是长一些好,100mm比55mm明显好很多。

网友:
DSP中波不行,短波还可以。

网友:
德生CR1100DSP收音机,效果不错啊,那个就属于小台式机,长磁棒。这个真跟DSP无关,不要让DSP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