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拆机的开关电源管、行管可以干啥用?

楼主(2017-12-17):
手头上有拆机的开关电源管、行管可以干啥用?因为玩收音机,很排斥开关电源,家里照明都是白炽灯为主,LED都是模拟驱动,行管更是成了历史。所以手头上电源管和行管就放在那里了,想大家出出主意,可以干什么用?

网友:
做稳压电源当调整管,做个功率较大的纹波系数小的稳压电源供给功放。

网友A:
专管专用,这年代没必要物尽其用,凑合用定必会负出代价的。

网友:
做逆变器,不间断电源输出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排斥开关电源?想知道楼主家里的电器都是线性电源吗?还是开关电源的用电器统统不用?

空调、冰箱都不要变频的或数字控制的,都老式的定频空调,有开关电源的东西有:电脑、电视,这些有开关电源的家电工作时不玩收音机。微波炉不买,没有。其余的没开关电源的东西了,手机充电器不是时时充,每天只是睡觉时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管专用,这年代没必要物尽其用,凑合用定必会负出代价的。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同感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行管做功率输出管不错,至于音质好不好那就不知道了!

充其量做稳压电源调整管一类,搞音频功放肯定不爽。

网友:
行管就收藏几个,其他丢掉,没什么用处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光猫、路由、电视机、机顶盒、电脑电源还有其他电器电源都用线性电源了?

网友:
我还有两枚2SD870像鸡肋一样扔也不是,存也没用。

网友:
大把,没有用,闲置。

网友:
扔了吧,旧元件没什么利用价值,除非是有保存价值的古董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