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V的85C1直流高压表求助

楼主(2017-12-17):
准备折腾FU-81分体功放【元器件已经备齐快三年了】从淘宝购买了几款85C1电压表做监控用,其中4块是2KV的电压表以前没有用过收到后给上100多伏的直流电压,“拍”的一声打火后报废了,购买时和卖家沟通时他说要提供内压我告知卖家直流工作电压1200V-1800V,直流工作电流200mA,电压表收到表盘上面也标注了200mA,看来是理解问题各说各话了。咨询仪表老烧朋友这个直流高压表是否应该加分压电阻才可以使用?电阻值取多大合适?谢谢。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A:
你把表里头的并联的两个电阻去掉没有?去掉以后再测,22毫安满度好像不可能,太大了。一般1毫安就已经有点大了。表头内阻1.985欧也太小了,可能是并联的电阻没有去掉造成的。

网友:
      楼主拍的不清楚,应该是 200μA的表头,表盘刻度为 2KV,串10M的电阻使用。

楼主:
你好大山朋友表盘标的是200mA,和卖家沟通也是200mA,谢谢朋友关注指导。 照片  照片

楼主:
谢谢关注指导,问朋友如果是20OmA串多大电阻?

网友:
没听说过电压表能上200mA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这个表头要串电阻使用的,你看表头后面的电阻和表线圈并联的,你加压上去相当于直接到了表头线圈上。

网友B:
我们做高压试验的高压表都要配合分压器使用的。

网友C:
看你拍的实物照片,内部电阻跟表头并联,因此这实际上是个200mA的电流表,这是需要自己改电路的,需要知道表头的参数:表头内阻、满度电流,然后根据自己需要的量程用分压电阻接成最终的电压表。
换一句话讲,你这只是有电压刻度的半成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拍的实物照片,内部电阻跟表头并联,因此这实际上是个200mA的电流表,这是需要自己改电路的,需要知道 ...

非常感谢朋友指导,购买时我是告诉卖家工作电流200mA,工作电压1200V-1800V的,现在就是希望朋友指导一下分压线路和具体电阻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高压试验的高压表都要配合分压器使用的。

谢谢朋友关注,就是想得到相应的分压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就是想得到相应的分压线路。

用稳压电压测试一下它的满偏电流,自己计算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D:
表头上并联的是分流电阻,也就是表头被刻意降低了灵敏度,被降到200毫安,一般的表头是75毫伏满度的居多,2000v需要串联高压电阻,一般是多个电阻串联,以保证安全。200毫安的量程做高压表头用电阻分压不现实,只有配电压互感器才能使用

85c1表头的基本结构是几十微安到几毫安的电流表,外加不同形式的取样电路便构成了不同量程不同用途的表头,取样电路有表头自带的,也有必须外接的

想利用表头监测电子管高压应该剪去分流电阻,实测一下表头灵敏度,按实际灵敏度计算出分压电阻

网友A:
果然是发烧的菜鸟,先学一下高中物理,在发烧吧,找一个高三学生可以给算好测好。先用半偏法测出表的内阻(去掉那两个并在接线柱上的电阻),再用分压器串电流表测出表的满度电流,剩下的学生都会算出需要串联的电阻值。改装电表是高考必须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上并联的是分流电阻,也就是表头被刻意降低了灵敏度,被降到200毫安,一般的表头是75毫伏满度的居多,2 ...

谢谢大孔景元朋友指导,问问灵敏度具体怎么样测试?是楼上朋友说的满偏电流吗?是85C1表满刻度时线圈需要的工作电流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发烧的菜鸟,先学一下高中物理,在发烧吧,找一个高三学生可以给算好测好。

你好朋友,的的确确的菜鸟小学6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中学知识都没有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个2000v电源,那个表(去掉并联的那两个电阻)串一个9兆欧再串一个2兆欧的电位器,电位器调到最大值,接上2000v,调整电位器使表满度,断电,测出9兆欧和电位器串联的总电阻,就是要串联的电阻。2000v要准确。

网友A:
其实你在买表时就应该给商家说好把2000v的分压电阻接上,就不用这样麻烦了。

网友A:
你说的200毫安电流,应该是放大器的工作电流范围,应该再买一个200毫安电流表单独测电流,两个表各测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在买表时就应该给商家说好把2000v的分压电阻接上,就不用这样麻烦了。

谢谢朋友给出的方法,明天就测试一下。我购买表头一直强调这个表使用时工作电压1200V-1800V,工作电流200mA,就是想要卖家把分压这一块设计上刚刚还和他沟通了咨询分压线路问题看样子他也是不太明白,只是知道要加分压其他就不知道了。再次感谢朋友给的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200毫安电流,应该是放大器的工作电流范围,应该再买一个200毫安电流表单独测电流,两个表各测各的。

的确200mA是放大器的工作总电流,我是想在功率管上加一个2V的直流电压表测试工作电流就可以了,如果串电流表一旦开路功率管就危险了,以前的功放是串的电流表但是一到用时就提心吊胆的害怕开路了。 照片

网友A:
你剩下的表可能是已经改装好的200毫安电流表,再改装一个2000v的电压表就行了,一个测电压,一个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剩下的表可能是已经改装好的200毫安电流表,再改装一个2000v的电压表就行了,一个测电压,一个测电流。

你好朋友,我购买了4块2KV的表头下午测试已经打火烧掉了一块【表针已经回不到零了】,明天按朋友提供的方法可以折腾好两块表头的分压电阻就可以了【够用了】。

网友A:
明白了,改装2v电压表跟改装2000v电压表一样,剪掉那两个电阻,串上一个20千欧的电位器调到最大值,接到2v电源上,调电位器使表针指到满度,取下电位器测一下阻值,找一个同样的电阻串在表上就可以了,就成了2v的电压表。接在电路图中,就可以当成200毫安的电流表了。2v要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改装2v电压表跟改装2000v电压表一样,剪掉那两个电阻,串上一个20千欧的电位器调到最大值,接到2v ...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导,1V和2V的表头已经有了,关键明天把两块2kv的表头分压电阻测试出来心里就踏实了。

网友:
你定做的表头是200毫安的电流表,2000伏的表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导,1V和2V的表头已经有了,关键明天把两块2kv的表头分压电阻测试出来心里就踏实了。

祝你成功!

网友E:
1. 接线柱(动圈两端)并联分流电阻的做法,一般用于电流表。
2. 做电压表用需剪掉并联电阻,根据所需测量电压范围串联适当的分压电阻
3. 先量取动圈的内阻,再测满刻度电流,有了这两个数据,就知道(计算)2千伏(满刻度)时该串联多大的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接线柱(动圈两端)并联分流电阻的做法,一般用于电流表。
2. 做电压表用需剪掉并联电阻,根据所需测量 ...

感谢朋友细致的指导,明天测量试试有问题再请教朋友。

网友D:
测一下表头的满度电流,配合适当分压电阻即是高压电压表。
做高压电流表的表头灵敏度应该高一些,这样就能用较大的分压电阻,电阻功耗就小一些

网友:
玩这个东东,必须自己会计算的。

网友:
你订单是85C1的表盘 2KV,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大山朋友表盘标的是200mA,和卖家沟通也是200mA,谢谢朋友关注指导。

        朋友,我真不理解你为何这样认定,如果是200mA,2000V 那功率是200W了,谁会这样测量,这种内磁表头确实最高也就是10--20mA,且是电流表,测更大电流配分流器,做电压表用基本上在1mA以下,测量2000V 还要200mA电流合适吗?那“微安"是手写不注意多画了一点看似"毫安",商家也没有明白过来,你不会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看表针指示就会明白的。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无知。。。。。

补充内容 (2017-12-18 23:35):
啊,不好意思,应该是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我真不理解你为何这样认定,如果是200mA,2000V 那功率是200W了,谁会这样测量,这种内磁 ...

非常感谢大山朋友关注,我定这个表头时已告知淘宝卖家我的电子管功放的工作电压1200V-1800V工作电流200mA,对卖家来说可能不懂我说的参数,我和他是各说各话了所以造成这个情况,没办法只能求助论坛老烧再折腾一下吧,这个2KV表头我也是第一次购买自己也不懂表头的具体参数想是购买后就可以直接给电用了,以前自己购买的直流表头200V-500V但都是直接通电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头收到用万用表欧姆档量内阻,看串电阻阻值多少的,千伏串的都是M级电阻.没串的要自己根据表盘数值串.

感谢朋友的关注,现在正在试着呢。

网友H:
楼主买的是表头,而不是表。表还应该具备测量电路和保护电路,即使200mA表头己配好分流电阳,也不能直接使用。2KV表头只足满量程刻度而己,真正接入电路前还耍补上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表头的满度电流,配合适当分压电阻即是高压电压表。
做高压电流表的表头灵敏度应该高一些,这样就能 ...

谢谢大孔景元朋友指导,现在正折腾找M数的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买的是表头,而不是表。表还应该具备测量电路和保护电路,即使200mA表头己配好分流电阳,也不能直接使 ...

谢谢朋友关注,正按楼上朋友的指导方法折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接线柱(动圈两端)并联分流电阻的做法,一般用于电流表。
2. 做电压表用需剪掉并联电阻,根据所需测量 ...

你好老烧朋友,刚刚按你说的方法测试了一下表头线圈电阻是1.985欧【用电桥测试】满刻度电流是22.8mA【用胜利三位半200mA档测试】。朋友在线时给计算看看需要多大的分压电阻?【自己不会计算】谢谢。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头收到用万用表欧姆档量内阻,看串电阻阻值多少的,千伏串的都是M级电阻.没串的要自己根据表盘数值串.

你好朋友,表头内阻1.985欧,满刻度电流22.8mA,不知道串多大电阻合适?手里面有10M.5M.2M.1W的红袍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头收到用万用表欧姆档量内阻,看串电阻阻值多少的,千伏串的都是M级电阻.没串的要自己根据表盘数值串.

一般不能用欧姆档测表头内阻,尤其是低阻档,电流大,容易烧坏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表里头的并联的两个电阻去掉没有?去掉以后再测,22毫安满度好像不可能,太大了。一般1毫安就已经有点 ...

你好朋友我是用稳压1.2V再串一个100欧可调电阻调整的满刻度测试的电流是22.8mA,表里面的并联电阻已经去掉了。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用欧姆档测表头内阻,尤其是低阻档,电流大,容易烧坏表头。

我是用电桥测试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用欧姆档测表头内阻,尤其是低阻档,电流大,容易烧坏表头。

你好朋友,我串950K电阻输入950V电压表头只是动一小格【100V】是不是分压线路这样设计啊? 照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山朋友关注,我定这个表头时已告知淘宝卖家我的电子管功放的工作电压1200V-1800V工作电流200mA ...

        我看到你说的是 22.8mA 的表,这样还是电流太大了,肯定不行,有朋友说 1mA 以下才行,确实如此,根据电流大小计算2000V要串联多大的电阻,再计算电阻功率要多大就行,表头内阻可以忽略,反正你这表头应该是不能用,发回去换 1mA 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你说的是 22.8mA 的表,这样还是电流太大了,肯定不行,有朋友说 1mA 以下才行,确实如此 ...

谢谢大山朋友这个表退不会去了既然折腾不好就花钱算长见识吧。自己手里面有几块数字表头下午分压电阻参数已经测出来了回头用在FU-81功放吧。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你说的是 22.8mA 的表,这样还是电流太大了,肯定不行,有朋友说 1mA 以下才行,确实如此 ...

你好大山朋友知道怎么样计算表头降压电阻公式吗?我手里面存很多电流.电压的85C1表头想把现在几块2kv的表盘用在别的表头上应该可以吧?前提是要知道如何计算电阻值? 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朋友我是用稳压1.2V再串一个100欧可调电阻调整的满刻度测试的电流是22.8mA,表里面的并联电阻已经 ...

看来这个22.8mA的表不适合改装成2000v电压表,只能改装成大于22.8毫安的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22.8mA的表不适合改装成2000v电压表,只能改装成大于22.8毫安的电流表。

谢谢朋友那就留着吧以后用得上时再想办法改吧。今天下午把几块数字表的分压电阻的参数测试出来了先用它做功放高压监控吧,再次感谢朋友指导啊。 照片

网友E:
你这表头如果测量如实,不适合做电压表。也就没帮你计算了。

你作为电压表的接法有误,【看下图】。
串联表头的分压电阻加上表头的内阻等于总电阻。
加载在总电阻上的电压分成两部分,一是分压电阻上的电压,二是表头内阻的电压。
分压电阻与表头内阻之比等于电压比。会计算了吧?(初三物理知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大山朋友知道怎么样计算表头降压电阻公式吗?我手里面存很多电流.电压的85C1表头想把现在几块2kv的表 ...

        好的,测2KV 的情况一般多用 1--2 百微安的表头,首先找到 1mA 以下(尽量小)的表头,把 2KV 的刻度盘想办法装在表头上,根据 I=V/R 计算出总电阻,比如 1mA   2kV 电阻就是 2M 欧,然后根据 W=I x V 计算出总功率,比如 1mA x 2KV = 2w ,这两项表头所占比例太小(几千分之一以下)完全可以忽略表头,所串电阻为 2W以上,2M 欧,比如是 1 百微安的表头则串 20M 欧,功率可以更小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表头如果测量如实,不适合做电压表。也就没帮你计算了。

你作为电压表的接法有误,【看下图】。

谢谢老烧朋友了,稍稍理解些了。感觉这个电流是没办法改了回头找别的表換一下表盘再试试吧,非常感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测2KV 的情况一般多用 1--2 百微安的表头,首先找到 1mA 以下(尽量小)的表头,把 2KV  ...

谢谢大山朋友啊,这些例式回头记下来哪天找出适合的表头再换表盘试试,非常好理解的计算方法再次感谢朋友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是先去学下最基本的欧姆定律和电流表、电压表的使用方法再来玩吧,这些就连初中生都知道怎么算。

这个表头只是电子管功放中的用上一个小监控元件,朋友如果懂可以向楼上大山老烧朋友一样学习如何传帮代有求助的菜鸟,请朋友看全帖我在楼上说了只上到六年级(实际就五年级多些)就文化大革命了,自己知识欠却而又喜欢发烧电子管功放只有上论坛求助了请朋友凉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测2KV 的情况一般多用 1--2 百微安的表头,首先找到 1mA 以下(尽量小)的表头,把 2KV  ...

非常感谢大山朋友详细的改造指导意见,同一厂家的这个表头1V的同时也购买4块【功放实际用两块】今天早晨测试一下1V表头线圈电流是0.95mA,回头把2KV表盘换在1V表头的上面然后再按朋友提供的计算方法配上电阻【感觉那个2KV的表头换合适的电阻可以改成1V的表头】,再次谢谢大山朋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10M电阻+500K电位器表头串在一起,量100V电压源,调整500K电位器使指针对应到0.1,量串联阻值再换成同阻 ...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这个表头的内阻购买时因为不懂定错了【表头线圈工作电流22.8mA】,测试了只要上M的阻值表头不动的。以后改其他用途的吧,再次感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注和指导,这个表头的内阻购买时因为不懂定错了【表头线圈工作电流22.8mA】,测试了只要上M ...

把里面分流电阻拆了就行。你订时卖家肯定觉得这参数不靠谱才跟你反复确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里面分流电阻拆了就行。你订时卖家肯定觉得这参数不靠谱才跟你反复确认的

朋友分析的对,我说的参数是电子管功放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卖家问的是表头线圈内阻,我们是各说各话了,通过楼上朋友析疑现在明白了表头内阻应该100uA一1mA比较好配电阻,通过这个求助帖又学到表头的有关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