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收录机毛病。

楼主(2017-12-17):
搞到一台夏普7474收录机,收录可以就是左边声道音太小声。喇叭没事,耳塞插左声道一样小音。请教大师们是哪里出了故障点。

网友:
重点在录音转换开关和左右平衡电位器及音量开关,实在不知道,去找老书来看。

网友A:
1.看看电位器,2.然后就是功放块,3还有就是开关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看看电位器,2.然后就是功放块,3还有就是开关氧化。

开关问题最多,也最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电位器,2.然后就是功放块,3还有就是开关氧化。

电位器转动没变化,开关?是指哪方面的呀?功能开关吗?收音也是左边小,放音一样的。要我怀疑是功放板子问题不会找故障点。

网友B:
夏普机的前置放大较容易坏,查一下前置放大器集成块各脚电压。
没线路图可能有点难,记得当时机器销售是附带电路图的。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我准备拆卸板子或者并联右声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我准备拆卸板子或者并联右声道。

供参考:用镊子临时短路一下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的输出端,如果左声道喇叭立即出现洪亮的声音,证明电位器有问题;如果短路后无反应,证明是低放级故障;为进一步确定,利用该机的线路输出端,外接其它音频放大器及喇叭;若收音放音均正常(线路输出一般不受电位器控制),则故障在低放级,若不正常,则故障在录放音前置放大器及收音板输出共用部分。一般常见的是转换开关接触不良、外接音频插座接触不良,跳线虚焊造成;若前级无故障,低放级存在故障时,首先判断一下功率放大部分是否正常:找到功率放大电路,从其输入端接入一音频信号,若喇叭放音正常,则证明低放级故障。另外,该机若是具有左右声道电平表,也可观察电平表指示是否正常。若两路电平表均有指示,证明故障在后级;反之在前级。
       夏普收录机的低放级多使用一个M51****的集成电路,该集成电路损坏后,造成某一声道音轻,或干脆无声的故障。该集成电路不易购到,故检修时,可考虑利用三极管搭一个单管放大器来代替,管子使用9014三极管,该管属低噪声小功率低频管,普通录音机的录放音前置放大器及话筒放大器均使用这个型号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机的前置放大较容易坏,查一下前置放大器集成块各脚电压。
没线路图可能有点难,记得当时机器销售是附 ...

这个您最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参考:用镊子临时短路一下音量电位器左右声道的输出端,如果左声道喇叭立即出现洪亮的声音,证明电位器 ...

谢谢老师指点。估计低放的事儿,声道用耳塞插左右时就一个声道有音特小的感觉了。电路板我也没拆机,一拆机恐怕不行了,其它地方又怕出毛病了。不知有没有会修理的坛友给修复一下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估计低放的事儿,声道用耳塞插左右时就一个声道有音特小的感觉了。电路板我也没拆机,一拆 ...

我说的也是仅供参考,不过估计现实维修的话,没人愿意修理。第一,机器的运费不划算,第二,就算是能修,配件不好找,成本上合不来。
      修理收录机,必须自己实际动手,如果就为了听个响,可以把两声道并联成单声道使用,这属于应急维修,或者是最快、最简单的维修办法,虽然不合规矩,但是确实奏效。这类维修办法在过去有人用过,比如老式的收音机采用琴键开关,中波波段的开关损坏,换一只新开关成本较高,一般人只听中波,这时就用短接的办法,把中波开关的相关接点用导线或焊锡短接,这样就能恢复使用。
      某介绍修理收录机的书籍曾经有人说过,在应急情况下(比如已查明故障原因),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维修,属于不是办法的办法。

网友D:
板主,说的已经挺详细了,磁带放音,和收音声音都小,我也同一是电位器已后的事,比较好判断,收音调频立体声灯亮不亮?我认为收音不分不好修,我到是爱鼓捣,收录机,,太远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声音正常的话,磁头偏了.

收放音一个样。都是一个声道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主,说的已经挺详细了,磁带放音,和收音声音都小,我也同一是电位器已后的事,比较好判断,收音调频立体 ...

调频立体声灯我还没注意,晚上回家看看反应。谢谢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