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磁带录像机不出带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17-12-17):
收的一台全新机,通电正常就是带子进去了就不出来了里面的电机转的声音,一会儿机器就自动关机,,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有一台,进去了不出来

网友:
进出带机构有故障,保护了

网友A:
录像机属高精密机电一体化的音像设备,处理这种故障首先要区分是机械故障还是电路故障。打开机壳测量进出盒电机有无驱动电压,这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属高精密机电一体化的音像设备,处理这种故障首先要区分是机械故障还是电路故障。打开机壳测量进出盒 ...

谢谢你,看看自己能不能搞

网友:
工作方式检测开关有问题(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清理与润滑……

网友B:
一般是皮带老化,打滑,需要换新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皮带老化,打滑,需要换新的皮带

拆出来看到了,一条皮带老化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