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VA的交流稳压电源,能改成什么?

楼主(2017-12-17):
220V交流稳压器,没用了,报废了。里面有2只大环牛,其中一个是自耦,用小电机控制滑头的位置。
还有什么用?改成一个0-220V自耦调压器?

网友:
自耦直接用

网友:
补偿式交流稳压器,好东西。

网友:
这种东西现在没什么用武之地了,改点焊机或拆铜丝卖

网友:
做工程会用上吧。远距离输电。

网友:
老实说,功率太大了,没有什么用,用它来低频做逆变器吧,空载损耗也大.
拆了它卖废品算了.要不然就改成0-220V自耦.就是自已种莲藕

楼主:
改造做个电动自耦。用电位器通过电路控制原有的伺服电机,调节碳刷位置,取得需要的输出电压。省得手动调节要增加很多机械调节机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造做个电动自耦。用电位器通过电路控制原有的伺服电机,调节碳刷位置,取得需要的输出电压。省得手动调节 ...

您好,您的15kw稳压电源什么样的,我拿plc跟你换行吗,能发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
只看见文字,上图片更直观

网友:
我改过电焊机,用了几年换了逆变焊接,拆铜卖废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15kw稳压电源什么样的,我拿plc跟你换行吗,能发个图片看看吗

我以前在音响实使用过一台18KW的,重量超过100斤,楼主这个80斤可能会有,邮费都是不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音响实使用过一台18KW的,重量超过100斤,楼主这个80斤可能会有,邮费都是不小的哦

我有一台15kw的两个环牛,有65kg,还想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