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也要编程吗

楼主(2017-1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只是知道数字电路,比如计数器,就可以实现手表的功能。计算器觉得需要编程。另外,数字电路的实现,也可以用硬件语言编程实现。

网友:
光动能电波表要编程的,因为里面有个单片机。

网友:
电子表什么的应该是需要的,因为日期,时间什么的都要 去计算的。

网友:
编程?请教你的编程指什么?电子表里的芯片肯定有程序吧,使用的话不用编程。

网友:
拆开看看,很多估计是牛屎芯片

网友:
肯定有程序在里面,不然那些逻辑怎么实现(秒到分)。只是用纯硬件(类似FPGA),还是其他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