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学习Linux很方便

楼主(2017-12-18):
一台电脑装两个系统总觉得不方便,就用两台电脑,一个装windows,另一个装linux,并开启ssh服务,两台电脑连在一个局域网里。平时常用的windows的电脑上用ssh登陆到linux服务器。就可以很方便的学习linux的shell了。还不耽误上网。不会因为双系统的问题损坏windows电脑中的资料。

网友:
双系统岂不占用Windows空间?不妥。

既然有Linux服务器,那么安装一个小的登录程序(例如NetTerm)就行了,何必大费周章。

楼主:
netterm很好用啊,我也下载一个。

楼主:
不过好像不是免费的。。。。。。

网友A:
用虚拟机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机不是更好?

我的电脑运行虚拟机很慢,不太好用。

楼主:
我是个linux初学者,从简单易用安全角度考虑,我放弃了双系统和虚拟机。我的网络是一台台式机(windows),一台笔记本(Fedora Station ,Linux),一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B: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如果没有两台主机,也可以买一个树莓派的,便宜,跑定制版的Debian,绝大部分的非桌面软件也都可以用安装,并通过ssh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如果没有两台主机,也可以买一个树莓派的,便宜,跑定制版的Debian,绝大部分的非桌 ...

这个方案不错,头回听说树莓派,长知识,谢谢。

网友:
现在电脑也便宜,多几个没问题。

网友:
找个破电脑,或是破笔记本,装个就是了。LINUX相对来说对硬盘要求要低一些。

网友:
喜欢折腾就好

网友:
树莓派啊,香橙派啊,beaglebone之类的都可以跑Linux系统。而且还提供IO输出功能,可玩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