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录像机

楼主(2017-12-18):
新入一台全新的索尼录像机,没用过,拆出来试机不出带了,带子放进去后好像转不转一样,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有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什么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是长期库存的机器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皮带传动件有无老化,光感部件表面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检查其他部分。印象中日本原产的索尼VHS机器品种比较有限,当时各大厂商大力发展VHS的时候索尼还在闭门造车搞BetaMax,虽然这个确实很好但一般人完全消费不起。

网友:
sony的VHS机器呀,我以为是B机呢。

网友:
大概是皮带老化。

网友B:
几十年不用的老机器,使用时需要煲机,通电让它适应一下,机械部分刚一开始也不一定转动灵活。

网友C:
现在还有这么新的机器,是不是皮带问题,或者结露传感器,冬天室外拿到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这么新的机器,是不是皮带问题,或者结露传感器,冬天室外拿到室内?

不知道,晚点拆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年不用的老机器,使用时需要煲机,通电让它适应一下,机械部分刚一开始也不一定转动灵活。

昨晚通电好久也不行,带子在里面会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长期库存的机器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皮带传动件有无老化,光感部件表面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检查其他部分。 ...

好的,晚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通电好久也不行,带子在里面会自动关机

自动检测部分检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误保护。

网友:
只想说一点,连说明书都是彩印的,也就是人家索尼,绝对的A类产品!

网友D:
放久不用内部迟滞,估计问题不大,多通通电,多摆弄摆弄一般会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久不用内部迟滞,估计问题不大,多通通电,多摆弄摆弄一般会正常工作。

看看吧,看能不能搞好,这搞好了听说可以卖1000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