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坏的是保险还是电阻?

楼主(2017-12-18):
谁知道这个坏的是保险还是电阻?

网友:
看样子是保险!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保险丝了。

网友:
傍边电容也爆了

网友:
保险丝没问题,炸成这样后级有短路,估计直接换保险丝不行。

网友:
保险丝,要查过了,炸的这么厉害

网友A:
修这类玩艺在换件后,一定要在交流供电回路串联白织灯泡,功率可根据玩艺功率大小在100瓦到40瓦选取。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肯定是保险丝啦。

网友:
这是保险电阻。

网友:
那是保险管,估计超压短路了,电解都开花了

网友:
保险,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后面电容都炸了,场面壮烈

网友:
应该是保险管损坏。

网友(2018-03-03):
引用 网友A:
修这类玩艺在换件后,一定要在交流供电回路串联白织灯泡,功率可根据玩艺功率大小在100瓦到40瓦选取。

是担心短路吗,如果短路空开不也跳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