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上是个啥东东

楼主(2017-12-18):
查不到

楼主:
捡到一块漂亮的板子,貌似+-15V稳压电源板

网友:
运算放大器?

网友:
应该是精密运放,两个3055还不错,只能拿来收藏了

楼主:
一路用的MC1723,一路用的○型IC,

楼主:
如果跑不下电路图只能拆管子了

网友:
运算放大器,只是找不到资料...

楼主:
MC1723象是陶封,运放象是波浪标志,要是有 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90%是运放,早期这样封装的运放见过一些。

电路不复杂,跑跑线路,把图画出来,应该不难。

网友:
应该是双运放之类的,铁帽封装的这种还比较容易烧坏,性能估计没有358,5532等好

网友:
早期的运放,在当时的年代算是高级货了

网友:
脚这么多,应该是个运放吧。

网友:
型号在IC的另一面写着,你把日期编码给拍上了
看引脚的话,8成是个LM723.稳压器IC

网友(2018-12-30):
老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
早期的集成电路。现在有资料可查代换型号。

网友(2019-02-01):
我手头有几个陶瓷封装和塑料封装的集成元件,和金属封装大功率三极管,器件上的标注就是一串数字,怎么也查不到那些集成电路的型号。我猜测这是定制产品,产品的功能并不特殊,但某些参数和通常的产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