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热水器烧开水不断电问题,先谢谢大家

楼主(2017-12-18):
热水器烧开不断电,检查发现有个WD004A 的14脚IC,10和11脚12V拉不下来,总有6V左右的电压,导致继电器不分开继续加热。水壶里的热敏电阻检查了没问题。
百度一下WD004A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热敏电阻到ic线路,你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到ic线路,你查吗?

加热到100度时,面板显示停止加热,但是我测量继电器12伏时电压变化到6伏左右,继电器在这个电压下断不开,还是吸合状态。所以继续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到ic线路,你查吗?

维修时我已用100K电位器做热敏。

楼主:
开机都正常,就是水沸腾了以后面板显示停止加热,继电器的12V只能降到6V左右,继电器分不开,甚至把面板的电源开个点击关闭,继电器电压还是6V。
我测试了一下消毒继电器,按停止键马上就降到了0V  ,能听到清脆的继电器分离的声音。(两个继电器我已经对调过了,排除继电器问题)
下面的的思路没有了。半瓶醋都不到的水平没辙了。紧急求救万能的坛。
再补张图

网友:
这东西怕是不大好修

网友:
继电器线圈貌似没有完全断电,检查继电器驱动电路啊。

楼主:
      在隔壁广坛老师的指导下,已经修好了,没有买到那个WD004A,那就是个达林顿管驱动陈列(类似uln2004A),其中控制烧水的那个通道坏了。我采取旁路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电路驱动继电器,现可以使用了。
    在此感谢各位坛友关心关注。

网友:
值得学习,下次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B:
半瓶醋都不到的水平,,,,,我采取旁路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电路驱动继电器,现可以使用了,,,这那是半瓶醋?明明是一瓶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瓶醋都不到的水平,,,,,我采取旁路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电路驱动继电器,现可以使用了,,,这那是半瓶醋 ...

谢谢鼓励

网友:
如果是我,东西只好扔了

网友:
看着东西做工很好,很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