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50W电源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7-12-18):
2块12V150W开关电源,一块测试输出7V多点,另一块测试输出21V多,调节小电位器没变化,这是哪儿出问题了,请师傅赐教,谢谢

这只输出7.18V

这只输出7.18V

这只输出21.5V

这只输出21.5V

网友:
检测后级取样,误差放大光耦,还有就是集成主控及其周围

网友:
1需要找对输出端子
2检查电位器好坏(可能电位器是微调的)
3采样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
7.18那个估计电位器 不好使了

网友:
稳压部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