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7-12-19):
麻烦大师指点迷津,本人收得一台美多663-2-6电子管收音机,品相状态不错,不缺件,准备给老父亲用,到手后发现根本收不成太,杂音噪音很大,也许是家里住高层的缘故吧,我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中波,没法听,求老师傅们给我想想办法,最好能有详细的办法,我新手,没什么经验,可以说没有基础,我甚至不知道磁棒天线的抽头该怎么接可变电容。还有就是这台机子后面有外接天线的接口,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期待中!

给电子管收音机加装磁性天线其实不难!(转帖) 广播爱好者论坛

     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优美动听,深受大家的欢迎,在爱好者中间有一定的拥有量。由于不少老机使用长线天线,再加上现在的电磁环境很差,所以用电子管收音机接收中波信号简直是受罪。考虑到很多工业干扰产生的电磁波大部分具有相当大的电场分量和很少的磁场分量,所以老机使用的长线天线对此类干扰较敏感,改用磁性天线减少工业干扰以提高老机器的中波接收效能应该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
    使用长线天线的机型其天线输入线路一般使用电感耦合,其天线线圈分为两个绕组。一组的一端(通常称为初级)通过波段开关接长线天线,一端接地(即铁底版),另一组(通常称为次级)接到混频管。两个绕组之间通过线圈骨架上的磁芯将初级接收到的电磁信号耦合到次级。加装磁性天线其实就是废弃原先的利用耦合电磁信号原理的天线线圈直接将磁性天线接收的信号接到混频管。也就是用磁性天线的绕组替代原先的次级绕组。
    磁性天线一般用140mm左右的磁棒,线圈可以使用从晶体管机器上拆下的成品代用,只用圈数较多的线圈,只有几圈的线圈用不着,干脆拆掉。要注意如果原先晶体管机器使用的是270P的可变电容,按照“昔日重来”先生的经验,一般要拆掉10圈左右才能够与电子管机器360P的可变电容相匹配。嘿嘿,代用的磁性天线就这么简单。
    具体操作时,先找到天线线圈,断开初级绕组与波段开关之间的连线直接废弃掉,不用管。同样也断开次级绕组与波段开关之间的连线,接上磁性天线线圈就成。
接好后,一般就能够接收到中波信号,为了使机器高低端都有个良好的接收状态就得进行统调,一般业余情况下,先接收一个低端的信号,调节磁性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调到最响。再接收一个高端的信号,调节并联在磁性天线线圈上的半可变电容,调到最响。再回到低端调线圈,再高端调半可变电容,如此反复即可。
由于电子管收音机在设计中有两种自动增益控制电压方式,所以原来的天线线圈的次级有两种接线方式,一种是将次级线圈的一端直接接到混频管的栅极,另一端接到AGC  2.2M电阻连接第一只中周F脚的接点。(如红灯711\海燕322收音机等)还有一种是一端接到混频管栅极的电容,另一端直接接铁底版。(如海燕162-1)但是不管怎么个接法,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用磁性天线的线圈替代原天线线圈的次级。
我把加装磁性天线的方法归纳总结为四句话:
切断四根线(原先天线线圈的引线),
接上两个点(用磁性天线的线圈替代原天线线圈的次级),
注意两可变(注意选用磁性天线的线圈是与270P还是与360P可变电容匹配)
统调要周全。
好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带短波的机器在代换中一定要注意磁性天线线圈要经过波段开关!!!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卖电子管收音机的吗?

网友:
可以在机子的外接天线端上接一根2~3米的电线试试......

网友:
中波干扰源太多!

网友:
先找个正常的袖珍收音机对比一下,看看同样的环境能收听不。

网友:
中波还是算了吧,现在干扰太严重。

网友B:
二手的机子,您得先确定机子本身的状态,才能考虑后面的问题。先按3、5楼的方法做吧。但无论是电磁环境的问题还是机子问题,既然您说是新手,那都是棘手的问题

网友C:
千万别用开路的拖线天线或者拉杆天线了,高频干扰都是这样引入的。使用一个大环天线或者几米线绕个圈再把终端接到机子地端效果会好不少,甚至听中波可以直接把外接天线接地都比悬空干扰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用开路的拖线天线或者拉杆天线了,高频干扰都是这样引入的。使用一个大环天线或者几米线绕个圈再把终 ...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机子,您得先确定机子本身的状态,才能考虑后面的问题。先按3、5楼的方法做吧。但无论是电磁环境的问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楼房里信号屏蔽和干扰太厉害,可以在外接天线端口接一根导线引到窗边,早晨或者白天试听一下看看效果,晚上就算了,除了嗡嗡没别的。个人觉得老收音机还是摆一摆怀怀旧营造一种气氛就够了,收听是次要的

网友:
如果高层有飘窗效果很好的,

网友:
中波根本收不到台,短波也要分时间段。

网友D:
663-2-6是机后是拖线天线。你说有天线插口应该是663-2-6A或DEF。买一只香蕉插头焊上2米细导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3-2-6是机后是拖线天线。你说有天线插口应该是663-2-6A或DEF。买一只香蕉插头焊上2米细导线就够了。

也许吧,我不太懂这个,我想加装一个磁棒天线,不知道怎么做,材料有,就是不知道怎么绕线,中波太差劲了

网友:
后板上标着呢,天线拉长点,地线接暖气管子。别的没好办法呀,要不直接送我了不差钱儿。我这里接收中波天线有个线头就可以。我在农村平房区!

网友E:
本人一台红灯 711在北海市收 音中波还行,但只有中央台和广西台。短波效果太差,声音忽大忽小,效果比任何一款退役收信机都要差倍。如果真用来听台,还是要FM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一台红灯 711在北海市收 音中波还行,但只有中央台和广西台。短波效果太差,声音忽大忽小,效果比任何 ...

哦!您会加装磁棒天线么?可以指导一下我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您会加装磁棒天线么?可以指导一下我么?

不好意思,没有加过。但那玩意应该不难。我的机器不在身边,正次回家时看一看,再回复你。你可以先把你机器内部图片发过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没有加过。但那玩意应该不难。我的机器不在身边,正次回家时看一看,再回复你。你可以先把你 ...

好的!明天下午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下午给你

天线很好加装的,今天晚了,明天上电脑给你发资料,简单。另外,怀疑你的收音机没放置在窗户边或阳台上。你可以先在机器后面天线插孔插根几米的软线,另一头申出窗外试试,应该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很好加装的,今天晚了,明天上电脑给你发资料,简单。另外,怀疑你的收音机没放置在窗户边或阳台上。 ...

太感谢您了!期待中!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子管收音机加装磁性天线其实不难!(转帖) 广播爱好者论坛

     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优美动听,深受 ...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9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 ...

红灯机器和美多机器接线一样吗?我不会接线,原理知道,就是不知道接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灯机器和美多机器接线一样吗?我不会接线,原理知道,就是不知道接哪里

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等等,,,,,,,,,,,,,,,,,,,,,

http://ww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s&type=fixnon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aid=9439221&size=300x300&key=bf46c1a2ddfde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s&type=fixnone

网友A:
红圈中式改动加装的部分
这是我对711改磁性天线图,根据磁棒的不同线圈大约在50--55圈左右。
已经改装完成,接收能力大幅提升。
经过实际测绘,电路图中L1为中波465陷波线圈,L2为短波输入线圈,L3为中波输入线圈,L4为短波本振线圈,L5为中波本振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式改动加装的部分
这是我对711改磁性天线图,根据磁棒的不同线圈大约在50--55圈左右。
已经改 ...

http://www.crhttp://www.crystalr ... es&type=fix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image&aid=9439233&size=300x300&key=7359fa1ab ...

这是我机器的天线线圈,就这几个,其他地方没有,如何接入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式改动加装的部分
这是我对711改磁性天线图,根据磁棒的不同线圈大约在50--55圈左右。
已经改 ...

你可以加我微信么?这样方便交流。wei282477194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加我微信么?这样方便交流。wei282477194

看到你的回复太晚了,明天再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