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节能灯的问题

楼主(2017-12-19):
如图,这个是节能灯的线路板,中间这两个个电阻烧黑了,看不到阻值了,拆下量了下,已经烧断,不知有谁熟悉的,知道阻值吗?

如图共两个电阻烧毁

如图共两个电阻烧毁

网友A:
一般是限流电阻,阻值比较小。通常这电阻烧掉的话,意味着三极管也挂了。
如果楼主折腾玩,那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绘制一下电路图,跟着电路图分析,能学到一些东西。只是逮住损坏的元件怼,层次就比较低了,获益比较小。

网友B:
记忆中是10欧的,限流用的,三限管也坏了吧

网友C:
这个真没必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没必要修了。

纯粹为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忆中是10欧的,限流用的,三限管也坏了吧

谢谢,两个都是10欧吗?
三极管没有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个都是10欧吗?
三极管没有测了

两个一样。问题是该电阻因电路不同不一定是10欧,比如阳光8W是15欧,还是看看烧毁的电阻有没有识别的可能。电阻烧成这样,管子也难保。

网友:
两个电阻,和两个三极管是一样的,都坏了,这个电阻是这样取的,功率越大阻值会越小,你这个选10-15都可以的,这个要求不大,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送你几个付邮资就行,不过我的比你的大哦

网友:
和三极管基极相连的电阻8--15欧,和射极相连的电阻1--2.2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限流电阻,阻值比较小。通常这电阻烧掉的话,意味着三极管也挂了。
如果楼主折腾玩,那正好利用这个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那个不一定是三级管,有可能是可控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一定是三级管,有可能是可控硅吧

荧光灯(节能灯)电子镇流器里面不用可控硅。

网友:
那声控灯头用吧,

网友:
走廊灯的声光控开关里面确实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一定是三级管,有可能是可控硅吧

是13001.。。。

网友:
三级管应该是挂了,还有电容也要测下是否损坏

楼主: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