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138八灯直流电子管收讯机电源都用几伏?

楼主(2017-12-19):
请教各位老师:138八灯直流电子管收讯机电源都用几伏?四个外接电源插头的接线法?想试试机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V的电源,真特殊啊

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乙电池有45V,60V两种规格,两块45V可组成90V,两块60V可组成120V。这在使用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年代,一点都不特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全是1系列后级有两只2P2,一共八只管子

哦,增大了输出功率。它最高接收频率也是12M么?

网友:
应该是90V和1.5V的,我也有一个,没有下面的电池,一直没搭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 90V    插座上       90+   90-
                 插座下     1.5V-   1.5V+
                      ...

谢谢

网友A:
90V的电源,真特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V的电源,真特殊啊

好像两组乙电9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138直流收讯机,楼主发几张照片让大家看看,谢谢

和139差不多

网友D:
这个 138,用的也是国产1A2系列管子么?和139相比,它在什么地方多用了个管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138,用的也是国产1A2系列管子么?和139相比,它在什么地方多用了个管子呢?

前级全是1系列后级有两只2P2,一共八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8用2P2做独立本振,1K2做混频。139用1A2做变频。这样就多了一只管子!

独立本振的直流管机啊,这个还第一次听说,以前只见过139的,有138的图纸么,对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8用2P2做独立本振,1K2做混频。139用1A2做变频。这样就多了一只管子!

独立本振,那么这机的最高接收频率有多少呢? 谢谢。

网友:
都是些高手

网友:
谢谢,这下心里有点谱了,只是这个用2P2做高放,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波最高到16M还是18M 记不准了

哦,比139要高多了,独立本振功不可没。

网友:
现在独立本振比较容易,直接用晶体管做独立本振,这样一来只需要增大独立本振级的工作电流,就能产生足够的幅度,直接套用晶体管现成的中周,机器制作也容易多了。

网友:
早年有些转播收音机为了本振频率稳定,有的故意用强放管做独立本振的。不过这个138用2P2做高放有点别出心裁。

网友:
看到过有个苏联转播收音机就是用6F6做本振。对应电池机则是CO-257。一个外壳有交流和电池两种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出的2P2根本就不是做高放的,是做本振的!高放还是1K2。1K2混频,本振2P2出来的信号,注入混频1K2阴极 ...

难不成这个机器用2P2做本振,然后在1A2的第三栅输入本振频率,用第一栅输入信号?

网友:
请楼主上一下各管座附近电子管型号印字的大图,结论应该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