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这种单电源转双电源的电路可以用在耳放吗

楼主(2017-12-19):
请教各位老师:这种单电源转双电源的电路可以用在单NE5532做的耳放上做电源吗,

网友:
不可以,音频信号不是对称的波形,需要加2个中点电位电阻,或者用运放做个中点电位点。

网友:
不行,如楼上.......,还有是加分压电阻还要多功耗及供电系统不能共地。

楼主:
谢谢2、3楼两位,本来想这个电路损耗小,看来只能用TDA2003或TDA2030,这样可能电源的功耗大于功放的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