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海鸥821收音机电压反向损坏求助

楼主(2017-12-19):
我也是手欠了,海鸥821收音机额定6伏,用外接5伏(实际正负极接反)不响,以为电压不足又加到10伏(正负极接反),整个时间十秒左右,突然发现接反了,再正确安装6伏也不响了,没闻有糊味,哪坏了,好修吗,想学一学。

网友A:
要想把收音机修好,楼主首先需要买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把收音机修好,楼主首先需要买块万用表。

有表,测试接电池正负端电阻都是打到约500欧后再到10000欧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表,测试接电池正负端电阻都是打到约500欧后再到10000欧左右

接电时喇叭轻轻“吱”一下就没音了

网友:
好机器,可惜你连电源都能接反了,如果功放IC有问题,是很难找到原件的。

网友B:
看到流一地口水,问哪里可以收到这么好的机子

网友:
机器成色很好,如果电源接反的话,多半是有源器件坏了,我看这收音机居然用了一枚金陶封装的TB4100功放IC,有可能这IC挂了。余下的三极管啥的,拿万用表很容易可以测出好坏。
百度了一下,TB4100可以用AN7114代换。

网友:
找个功放,代替机内的功放,看故障在那.

网友C:
40块钱给我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IC有问题,用一台收音机的后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多半是陶瓷封装功放块烧了,即使换成塑封的,弄响了。收藏价值大打折扣。不排除还有其他三极管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块钱给我吧

40太狠了,我出80~  哈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前些日子遇上一个同型号的,皮毛差,十块钱能买没买,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流一地口水,问哪里可以收到这么好的机子

有时会遇到,我不太懂啊

网友:
估计是功放集成块烧了,换块吧。

【代用 互换 兼容】
SF4100系列 19A100 5G31 AN7114 BH4100 BN4100 BW4100 CB4100 CD4100 CF4100 D4100 D4110 D7114 DG4100 F7114 FC34 FD403 FD410 FD4100 FL4100 FS34 FZ8 HF813 LA4100 LA4110 LA527 LY4100 N4100 NT4100 SD4100 SL345 SL4100 SL4110 XG4100

网友D:
开关两端(非闭合状态)接入万用表量整机电流。如果很大,TB4100可能损坏,易购的LA4100可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两端(非闭合状态)接入万用表量整机电流。如果很大,TB4100可能损坏,易购的LA4100可直代。

感谢直观指导,测得电流80毫安后回到45毫安。后测IC信号输入脚无电压,信号输入角接地无电流,测IC供电脚有6伏电压。

网友:
检查功放集成块。知道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直观指导,测得电流80毫安后回到45毫安。后测IC信号输入脚无电压,信号输入角接地无电流,测IC供电 ...

对比LA4100电路——如果基本一致,正常情况下 1 脚的电压约是供电电压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