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CPU风扇时转时停什么问题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7-12-19):
家里的台式机一直工作正常,有几个月没用了,昨天打开,屏不亮,无警报声,只听CPU风扇转动大概五秒钟,就停大概2秒钟,再转五秒,再停2秒,往复循环。因为没有报警声,所以无法判断故障所在。拔下电源测量各电源输出正常,空载时也没有出现一会有一会没的现象。检查双通道的两根内存,拿到别人家正常的机器上试都是好的,不插内存条的时候,CPU风扇可以一直转下去,,插上内存条,就出现一会转一会停的情况,各位大侠帮忙判断下,什么情况?

楼主:
主板型号H77M,内存DDR3,1333,威刚的2Gx2

网友A:
把电池扣下来,主板弹片短接下

网友:
放放电,再不行,刷bios,如果主板有pci插槽的话可以上诊断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扣下来,主板弹片短接下

如法操作,现象依旧。

网友:
换个思路,可以查下电脑电源。

网友B:
找个电源代换下,代换前记得主板放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电源代换下,代换前记得主板放下电

把朋友家机器上正在使用的电源拿来,插上故障依旧,我的电源拿去装在他家机器上能够正常工作,说明电源是好的 。

网友C:
会不会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只插一根条子试试

网友:
两根内存插一根,不行CPU重插,再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只插一根条子试试

谢谢,果然只插一根内存,工作正常了,想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而且只有一个插槽可以,另一个插槽只插一个也不行。

楼主:
是不是那个插槽坏了,还是相关电路故障了。

网友:
主板一直在复位。没有启动起来。排除电池、电源故障。
再排除 内存 显卡的故障。

网友D:
主板插槽要是坏了非常麻烦,偶最近刚遇到,电脑不正常,时不时蓝屏、卡死,只到反复报警开不了机,好在自己想办法修好了

网友:
内存槽不好了,老主板很多这种情况,擦干净还不行,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插槽要是坏了非常麻烦,偶最近刚遇到,电脑不正常,时不时蓝屏、卡死,只到反复报警开不了机,好在自己 ...

请教,我的这个内存插槽还能修吗?个人以为这类故障很罕见,插槽的故障会不会属于,虚焊、短路、漏电这几类?

楼主:
转而又想,不完全是插槽问题,因为只有在插上内存条时才反复启动,尽管内存条是好的,所以还应该与内存读写电路有关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的这个内存插槽还能修吗?个人以为这类故障很罕见,插槽的故障会不会属于,虚焊、短路、漏电这几 ...

内存插槽针脚一般最常见的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很难处理,空间狭小,要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如果断针就麻烦了,要专业设备换插槽

网友:
触点问题试一下多插拔几次  用干净的A4白纸把内存条的金手指擦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是CPU未接到开机指令,反复重启,一般只要能进系统,不需要去管它。主要还是有元件触点接触不好。有时热机启动就没有这现象了。

网友:
先用最小系统试试,只安装CPU和风扇,看看。

网友:
用最简单的办法:WD40喷点上去,用镊子夹块不掉毛毛的布来回擦擦内存插槽,金手指也擦擦,一般就好了。酒精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