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 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7-12-19):
德生9700DX收音机所有波段都正常,就是MW波段没声音,就一点电流声,放一会开机正常1秒左右,放时间长一点开机,能正常几分钟,偶尔又正常,哪位老师能告诉我哪里坏了,FM,SW都正常

网友A:
sw正常即集成正常,先查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正常即集成正常,先查波段开关。

波段开关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你还就得怀疑波段开关的问题。

网友B(2018-01-18):
到屋外试试,中波的收听环境很差而且方向性很强(水平方向),尤其是室内,本身也收不到几个台。如果依旧不好,打开后盖,看碰棒天线上的四条线是不是掉了。前面有人提到波段开关也可能存在问题,细心查,一定能查出哪里问题的,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屋外试试,中波的收听环境很差而且方向性很强(水平方向),尤其是室内,本身也收不到几个台。如果依旧不 ...

检查了,都没问题,如果1天不开收音机,中波会收到台,但是只持续1分钟左右,反正就是放了一会突然开机就有几秒钟的台,放越久,时间越长,放上10来天,能听10分钟左右,估计是什么原件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都没问题,如果1天不开收音机,中波会收到台,但是只持续1分钟左右,反正就是放了一会突然开机就 ...

上线路图分析一下。估计是相关外围元件有热漂移了。

网友(2020-08-17):
根据分析,应该是c34漏电或内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