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这台收音机,中波长磁棒反而不如短磁棒收台声音大?

楼主(2017-12-20):
各位前辈,这几天收到一个小集成电路收音机,FM接收正常,AM声音小,昨天打开看了一下,发现大大的机壳,中波磁棒却非常短,只有2.8CM。刚好有头有一支铜规格的5CM的磁棒,磨了磨,轻松入线圈。但换了上去后,仔细调整对比,发现2.8CM小磁棒只要线圈位置调整好,声音反而比5CM长磁棒大,怎么想都想不通,难道2.8CM的小磁棒材质好,Q值高,所以收台声音大?

网友:
可能用长磁棒线圈得减少线圈圈数

网友A:
磁棒不是这么随便换的,天线线圈(磁棒线圈)的电感量是跟可变电容配合实现频率覆盖的,原设计短磁棒的时候,电感量正好匹配,你换了长磁棒,在线圈匝数不改的情况下,电感量会增大,破坏了天线回路设计的频率覆盖范围,破坏了统调,肯定不行。
你如果真的想换长磁棒,必须要减少线圈匝数,具体减少到多少,可以使用数字电桥或者扫频仪一类的仪器配合调整。或者把LC回路搞到一个纯高放电路里面测试,凑回到原来的范围,再接回原电路,重新统调。调好之后肯定比原来的短磁棒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棒不是这么随便换的,天线线圈(磁棒线圈)的电感量是跟可变电容配合实现频率覆盖的,原设计短磁棒的时候 ...

谢谢您!可我也调整了线圈在长磁棒上的位置,也能覆盖整个中波,收的台比短磁棒多了,但就是没有短磁棒声音大,音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可我也调整了线圈在长磁棒上的位置,也能覆盖整个中波,收的台比短磁棒多了,但就是 ...

换的新磁棒比原磁棒长那么多,就算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电感量偏移也很厉害,所以灵敏度下降是必然的,因为天线回路工作在失谐状态。
你现在所谓的“能覆盖整个中波”,是基于这收音机的本振频率没有变,主要决定接收频率覆盖范围的是本振频率范围。例如接收同一个1494kHz电台,假设中频为455kHz,在正常情况下,可变电容器旋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本振频率为1494+455=1949kHz,天线回路就谐振在1494kHz。这样,天线回路对1494这个信号电磁波的感应信号最强,而对其它频率信号具有较大的衰减,1494kHz的信号和1949kHz的信号混频后产生455kHz信号送往后面的中放电路处理。
当天线线圈失谐的时候,可变电容器在同样的位置,本振信号不变还是1949kHz,但是由于天线回路的电感量增大,此时天线回路的谐振频率可能是例如1380kHz,这时候,1494kHz的信号仍然能感应到,但是因为天线回路此时并没有谐振到这个频率,所以信号会有较大的衰减损失,具体的表现就是声音小了。而1380kHz的信号,经过跟1949kHz的本振信号混频,出来的频率是569kHz,这个信号是无法通过中放电路的,所以就算这时候1380kHz有电台,你也听不到。

所以说,超外差收音机调试中,一般所说的频率覆盖,指的是本振的频率范围要比待接收的信号频率范围高正好一个中频的数值。而天线回路的频率范围,一般称为“统调”。

关键你要明白,天线回路跟本振电路的频率要同步跟踪的,理想状况,可变电容器的旋转角度和频率的关系,在直角坐标系里面天线回路跟本振回路正好是两条平行线。两条平行线的距离就是中频数值,更改了天线线圈电感量以后,就破坏了这个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新磁棒比原磁棒长那么多,就算调整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电感量偏移也很厉害,所以灵敏度下降是必然 ...

太感谢您了!认真细读您的回帖!好好学习,我回头调调可变电容,或者测量磁棒线圈的电感量,重新绕和线圈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
在干扰严重的城市环境,短磁棒可能是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认真细读您的回帖!好好学习,我回头调调可变电容,或者测量磁棒线圈的电感量, ...

偏移比较大的情况,不能动可变电容器,那样跟踪曲线会破坏。正经方法还是减少天线线圈匝数。有仪器能测量电感量的话,就比较容易,你先用原磁棒,把线圈两头从收音机上焊下来,测试一下电感量,记录下来,然后换上长磁棒,再测量电感量,不出所料的话,换上长磁棒电感量应该比短磁棒大。然后你就可以着手拆线圈,拆几圈测一下,直到用长磁棒的时候电感量跟原来短磁棒的时候一样,就可以装回机器进行统调了。
不过你需要注意,由于测试仪的测试频率跟收音机的接收频率不同,可能测试出来的电感量跟实际工作的电感量有出入,可能需要反复调试几次才好,所以别一次把纱包线剪太短,到时候万一电感量太低了就不好玩了。虽然可以焊接,不过多股纱包线焊接后,理论上会因为集肤效应的原因对接收效果会有影响,至于实际效果上能不能感觉到影响,我没有做过具体实验,不知道。

网友:
不是不行,只是要重新统调,原短棒线圈的位置换作长棒上需要往边移动调整。其实以前好多录音机磁棒上线圈往往只套进磁棒一点,还有半截没套进去。统调后灵敏度还是差不多的。如果执意要美观(全套进磁棒)可参考资料改变圈数,计量实验时需要用到电桥大概测试验证。

网友B:
长磁棒和短磁棒的区别是什么?
这是个先要搞清的问题,磁棒的作用是截获空间磁场并通过线圈将电磁信号转换成电信号,长磁棒可以提供更多的能量是毋庸置疑的,但长磁棒有没有优势就另当别论了。
常规的晶体管收音机磁棒次级负载阻抗在千欧左右,磁棒越长,提供的能量越多,磁棒次级两端感应出的电压越高,故而我们常说长磁棒优于短磁棒就是这个道理,对长磁棒的推崇也源于此。此时磁棒接收的能量等于输出的能量加LC回路损失
但当磁棒次级空载时情况就不同了,不管磁棒截获多少能量,次级感应出的电信号与LC谐振回路的Q值关联最甚,磁棒仅接收能量,并不输出能量,磁棒接收的能量都提供给LC回路是损耗,磁棒次级的信号幅度与LC回路的Q值关系最大,与磁棒长短的关系次之。
所以磁棒长短重要与否取决于磁棒次级的负载阻抗,常规电路磁棒越长越好是对的,当磁棒次级负载大于50k时磁棒长短就没那么重要了,或许提高lc回路的Q值与加长磁棒效果无二

网友:
其实,除了上述各位前辈和老师所讲的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磁棒的质量也很关键。用直径和长度相同的两根中波磁棒(不同厂家)插入同一线圈内时,所感应到的信号强度是有差别的,尽管线圈的位置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所接收到的信号还是不一样的。收台多而且还很清晰的那根磁棒就好,反之就差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长磁棒和短磁棒的区别是什么?
这是个先要搞清的问题,磁棒的作用是截获空间磁场并通过线圈将电磁信号转换 ...

我想,哪怕对于次级输入阻抗比较高的电路,长磁棒仍然是有优势的,同样的电感量,长磁棒可以用较少的匝数,这样分布电容比较小,线圈的铜损也小,Q值应该是比短磁棒高吧。

网友:
换长磁棒反而不如原来的短磁棒的原因在失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哪怕对于次级输入阻抗比较高的电路,长磁棒仍然是有优势的,同样的电感量,长磁棒可以用较少的匝数 ...

用不用磁棒匝数相差巨大,磁棒长短对匝数有影响,但差别已不是太显著,谐振电容大(比如360p)或有输出(比如常规电路),长磁棒优势显著,小谐振轻载时需综合考虑

网友:
磁通量不同,电感都变了,天线需要重新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