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12-20):
48V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正用着灯不亮、风扇不转了。
拆开目测没发现烧坏的原件,发现指示灯亮,测量输出有电压53.4V左右,风扇还是不转,测量没有12V电压,拆掉风扇也是没有12V,风扇经测是好的。
不知哪里原因,突然坏了,也不敢用了。
请问,怎么修复?

网友:
风扇,好象是充电电流比较大的时候,才转的
输出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楼主:
输出是在板子上,引出线的焊点测的。
这种充电器会不会只有插上电池充电时,风扇才转?
会不会只是赶巧了,那会储藏室没电,被我判断充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充电状态才能转啊,我这里还有带温控的充电器,有一定温升才开始工作的。那个3机管就是控制风扇的。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
焊回去再试试
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