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修复这个微动检测开关

楼主(2017-12-20):
今天检修一台CD进仓故障 鸡鸡二十多年 疑似板子上检测开关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遂拆下并将其扒开 果然内部已发黑 但是想把它复原却费了难  几十年来我拆过大大小小好多种开关 无论是自锁还是自复位 一般都能修复如初 可今天这个累的眼珠子疼也没能整明白 想买新的但马云家竟没有  谁修过这种开关 指点一下 谢谢各位!
拆散的

整个拆散

整个拆散

弹簧

弹簧

弹簧

前盖 开关触头

盖 触头

盖 触头

这个是马云家相近的一种

网友:
用相近似的代替,然后用热塑胶固定。

网友A:
看着不算太小,仔细点应该自己能修好。如果和柱子修表比这根本不算什么。主要练的是心平气和就像书法。越着急越不成。

网友:
那个弹簧应该是起到通断作用的,塑料动片压在绕圈圈的弹簧那里,真正起弹簧作用的是“曲别针”原理,就是那个“└┘”

网友:
这东西太费眼了。有的话。直接换新的呀。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鼠标里的微动开关代替。。。。。。

网友:
光驱或CD,VCD,DVD,里面找应该有

网友:
找个旧光驱去拆

网友:
找点旧件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算太小,仔细点应该自己能修好。如果和柱子修表比这根本不算什么。主要练的是心平气和就像书法。越着 ...

结构基本弄明白了 也安装上了 触头回弹自如 但是测量两脚不通 反复拆卸安装都是如此 装配不知差哪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
弹簧即开关,随身听上面有好多这样的,拆一个即可

网友B:
看看安装位置空间是否允许,如空间可以最好换现成的微动开关,老开关即便修复好了也不会用太长时间

网友:
长脚的,我好像还有10几个

网友:
找个体积相近的直接胶粘在板子合适的位置,细引线焊到原焊盘上即可,不用这么费劲修开关。

网友:
旧光驱里或车机CD机芯里拆拆看,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安装位置空间是否允许,如空间可以最好换现成的微动开关,老开关即便修复好了也不会用太长时间

支持您的观点

网友(2018-01-19):
哈哈,又见此物,也把我折腾过够呛。那个扭簧的螺旋部分是触点,平躺放在底座触点上面,扭簧伸出来的U型触角负责两个功能,一是负责回弹,另一就是负责与另一触点的弹片接触导通,垂直于U型触角的那两个弹片要清洗干净,然后用镊子调整好位置,保持两片之间有夹持力,安装的时候,U型的那个要正好放在两片之间保持接触良好。

网友C:
这种到位开关TB上一大把很便宜,如果急用代替用胶水粘的方法话有很多类似开关都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到位开关TB上一大把很便宜,如果急用代替用胶水粘的方法话有很多类似开关都可以代替

你确定淘宝有? 有很多类似的 与它外形相近

网友:
几乎都有,你这样问,不敢说100%有,敢说99%有,直接搜索到位开关,位置开关,触碰开关,触碰微动
就算实在找不到,买几个极近的来对好位置胶水搞定,这开关就这么简单。
当年修光驱,CD这类的都是这样搞

网友(2018-02-21):
这种开关很多组合上用的

网友:
是不是这种呢。

楼主:
引脚不同.........

网友:
用酒精泡几天!!再用超声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