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拆机小磁环

楼主(2017-12-20):
求教各位老师: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拆机小磁环,是否可以用来做来复式收音机中2.5mh的高扼圈?
                         如果可以,求参数。
                                                                      谢谢。

网友A:
大约50圈左右。2M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50圈左右。2MH左右。

线径多少呢?

网友:
可以的。曾经用这个小磁环做了一个直放机,9018加2个4148,后面用386功放,效果很好。线径好像是0.3的单股漆包线(从一个旧电脑显示器的行偏转线圈上拆的),圈数记不准了,好像是几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