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7-12-20):
1509管子请问哪位高手用过?型号是手写的然后烧结,管子是64年产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好象是fu32

楼主:
是的,和FU-32通用,但就是查不到这个管子的资料,和FU-32的区别在于1509顶端除了两个电极凸起外还有一个抽气的封口。

网友:
手写的大部分是次品。

网友:
就是FU32,1509是编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