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机品牌、接线、使用

楼主(2017-12-21):
友人车机一台,上盖缺失,未看到品牌、型号等字样,只在那个CD组件印版上看到有个三菱标志和线路板编号210J293B2  I,不知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车机?无法查阅资料,接线端子如何接线?各位师傅帮帮忙、把它弄响,谢谢各位师傅、同好

][

/f

on

t]

网友:
还有卡带的,多久的机子啊

网友:
德科道奇风格,一般是单数机,接口和很久以前的道奇收音机相似 可以参考 ,其实自己也能判断,外壳是地,或者看电源滤波电容,12V接在正负极一般就能开机。

网友:
道奇机,看前脸和尾插

网友:
脱光,按照线路找定义。

网友:
打开看看收音机板上印刷的有各个点的接线作用,比如ACC是接12V常电的等等,自己接线出来就能开机

楼主:
找到上盖,日产道奇

网友:
您好,做工好,好机子。

网友:
我手里有三台车机一台老本田雅阁的,也有磁带机,一台韩系K5的,一台德系宝来的,经声音对比,个人感觉本田的耐听,K5的中性,宝来比较猛。

楼主(2018-05-21):
最近把小机大卸八块,功放块TA8233BH输出端11-12脚 短路,15-16脚短路,两块IC功放报废,BAT,ACC,ILL加+12v只有哪个背光灯亮、荧光显示屏不亮,按哪个键也没反应,不能开机,请各位高手指教,先谢谢!

楼主:
更新:看到POWER键,能开机且收音调频正常,中波没台,磁带加载不到位,机芯有咔咔声响,5秒后磁带退出,CD搜索聚焦2次,光盘被退出。最主要的还是荧光显示屏不亮,晚上关灯后可看到极微弱的荧光显示,有功能显示闪烁,各位师傅请指教!

楼主:
       这是晚上拍的照片,白天一点都看不见,电源减到8v时,彻底不亮了,电源提到14v时荧光显示屏比这个还亮一点,是供电问题?今晚继续检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晚上拍的照片,白天一点都看不见,电源减到8v时,彻底不亮了,电源提到14v时荧光显示屏比这个 ...

重发图片

楼主:
没法,手机发图不行,发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