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知道什么上面的电脑2台

楼主(2017-1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样的电脑我修理过一些,这是一体化电子白板、一体机、柜员机或者高配置广告机等一大类设备上使用的专用机器,如果没有原来的机器,需要查找资料确定接口定义才能使用。提供个思路,首先找到供电端,再找到显示输出接口,也可以用IO板提供的VGA,键盘鼠标直接插USB接口即可。

网友:
后边有插座,DC19V的,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接口都写在上面了,买个笔记本的19v电源,接上键盘鼠标显示器就可以玩了。拔下了的那个硬盘插回去就行。

网友:
一般开会用的,还装在大触摸屏后面,我们这边就有一台这样子的,主机可以拆下来,屏大约70多寸,电话会议用

网友:
电源19v的好,功率大点好,配置还行,看接口后面还有usb3,高清接口,整个ssd,速度杠杠滴

网友:
配置不错  家用相当不错了  只不过用的单条内存 开不了双通道吧

网友:
不像是广告机上用的。这配置太高了浪费啊
楼主弄个19V  5A左右的电源。找根HDMI线一接。接一鼠标就行了啊。

网友:
接19v电,装上硬盘,再装上系统,和台机一样,还不占地方

网友:
别忘了,把扇子加上

网友:
有点工控机祥

网友:
不是有HDMI接口吗,直接上个带此接口的电视机做显示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