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一个16.8v2a充电器不能充电

楼主(2017-12-21):
刚拿到正常可以充,半小时后转绿,测电池组电压未到16.8v
放电至14.6v ,接充电器充电,发现一负载即跳空(一闪红马上跳绿),一秒钟一次的跳。量充电器空载电压为16.33v
没遇到过这样情况,有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分析分析毛病出在哪里么?万分感谢

网友:
你要确定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瓶问题,先另外找一个电瓶试试充电器正常不。

网友:
16.8V,应该是4串锂电池充电器,接上个负载电阻试一下,或者用合适功率的汽车灯泡两个串联

网友:
发几张照片让大神帮你看看

楼主:
刚开始怀疑保护板问题,因为很像保护板动作,所以拆开电池组检测半天都没问题。后来把电池组拆下保护板,直接接上充电器,依然是一负载就跳,一秒一次。只要输出端一有负载立刻断开。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端,内外正负极一连滴的一声马上停止输出,再点还是滴的一声停止输出。所以才敢断定是充电器问题。电池没有任何问题,新组的2 并四串,8颗并联均衡好几天,静置多日压完全一致组起来的。

网友A:
应该是过流检测电路元件变值了。一般是零点几欧电阻做电流检测的,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过流检测电路元件变值了。一般是零点几欧电阻做电流检测的,查查看。

空载电压不到16.8v,不科学

网友B:
既然有问题,卖家给换的话就换货,不给换就拆,一些问题谁也不敢随便下结论,拆开后应该可以调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问题,卖家给换的话就换货,不给换就拆,一些问题谁也不敢随便下结论,拆开后应该可以调高输出电压

拆开外观是看不出什么问题

外观显然看不出什么问题

外观显然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灯一闪一闪一般是电池电压太低,充电电流超标,充电器进入保护状态,
经历一次正常充电,放电后又不能充电,应该考虑到电池或充电器故障,充电器出问题的概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电压太低,充电电流超标,充电器进入保护状态,一般是断续工作,灯一闪一闪的

14.5-14.8v的四串锂电池完全没到放电临界值,低压保护得12v左右,单节电池电压有3.65v,离3v左右的保护电压早着呢,至少还有近一半电量。
这是16.8v四串锂电专用充电器,怎么可能?不过你说的充电器保护状态是像的,但是电池不存在电压过低的情况。

楼主:
另外这个充电器任何情况AC端插入插头处都会有很大声的火花,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外观是看不出什么问题

感觉这个就是一个电源,不像是充电器啊,交流输入那里把EMI滤波都省了,次级也没看到电流取样电阻。背面是不是贴片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就是一个电源,不像是充电器啊,交流输入那里把EMI滤波都省了,次级也没看到电流取样电阻。背面 ...

这玩意儿淘宝卖得多,焊工看起来也正常,电路是够简陋的。第一次充电工作了半小时吧,还是多久没注意,然后就一直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背面贴片的电阻啥的不少的

网友D:
如果电池有问题,也是不能充的。所以你要首先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淘宝卖得多,焊工看起来也正常,电路是够简陋的。第一次充电工作了半小时吧,还是多久没注意, ...

电流取样电阻应该是多个并联的,在背面,,刚才在淘宝看到一家店铺,很多充电器都要拆开的展示图片,能看到电路板上的用料,汕头的一个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池有问题,也是不能充的。所以你要首先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

电池是好的,好得不能再好了。如果电池有问题首先动作的是保护板。之前也怀疑保护板,但是拆掉保护板直接接充电器还是不充电。8节电池每节都是准准的3.65v,二并四串14.6v,没人任何问题。接保护板上单串电压与总电压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应该是多个并联的,在背面,,刚才在淘宝看到一家店铺,很多充电器都要拆开的展示图片,能看 ...

这个是充电器没问题,我听无锡一个卖家说这种充电器设计对元件要求比较高,而出于成本考虑,市面上所有十几元的只可以用假冒伪劣四个字来形容,只要价格翻一倍,东西质量就有保证,还建议我改恒流充电方案。但那样还得追加个电源,越搞越麻烦。

网友:
кгк·μμ

码了一堆字,成了上面的乱码,算了,不写了,发两张图吧,看看人家的电路板用料

网友:
背面发个图看看,应该是恒流功能有问题

网友:
果断换货,这玩意不好修,也不值得修

楼主:
正反面拍了照了,大神看看可能是哪儿坏了?

网友:
这个大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楼主:
大神笑得这么诡异,莫非已看出些端倪?说说看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充电器输出电流不够造成的故障,充电器和电池目前都没问题。第一次充电之所以能正常充电是因为原来的电池电压较高(高于现在的14.6v),充电时电流低于充电器的最大输出电流,充电器没有保护,所以能正常充电,电池电压越低,充电时电流就越大,你的这个充电器功率不够,输出电流小,从图上看,输出电流最大在0.8安,当电池电压较低时,充电电流会大于1A以上,这样充电器肯定不会正常工作,还是从新买个充电器吧,输出电流要选在1.5-2A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充电器输出电流不够造成的故障,充电器和电池目前都没问题。第一次充电之所以能正常充电是因为原 ...

这个标的2A充电电流,后来在别家买了一个1A的反而能充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另外做的一个12.6v移动电源,3串的,每次充电到12.5v就停止充电了,应该是保护板的动作。我测量过很多次,三个电池电压完全一致,不会因为不均衡造成保护。那么是不是保护板的过充保护电压偏低了呢?

网友E:
是的,保护板保护了,一般保护板保护电压都低于4.2v,像手机一类的保护电压都在4.15v,主要是为了安全,一般大厂家都把保护值设计低于4.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保护板保护了,一般保护板保护电压都低于4.2v,像手机一类的保护电压都在4.15v,主要是为了安全,一 ...

12.6v 保护板的过放保护电压一般是多少?我从来没用到过保护,接了电压表监测电压的。

网友E:
单节一般在3.0-3.3v左右。三节锂电在9-10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节一般在3.0-3.3v左右。三节锂电在9-10v之间。

容量比较集中的电压段是多少啊?

网友:
单节3.7-3.85之间

楼主:
就是说当电池组电压低于11.1v时就没有多少电了对吧

网友:
3.7v以下大概还有15%,3.5以下就很少了,只有百分之几了。

楼主:
不插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DC端也是滴的一声马上断开。

楼主:
修好了。还是其中一个16v680μF滤波电容脱焊了,重新焊接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