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格汽车功放故障

楼主(2017-12-21):
原故障是炸电源,滤波电容,功放管,代换后电源正常,输出电压对称,功放开机无声,用手触摸运放附近偶尔会出声,声音无明显失真,求解决方案!!!

触摸电位器脚及运放偶尔有声音

触摸电位器脚及运放偶尔有声音

网友:
检查前级检查前级检查前级检查前级

网友:
补焊前级,

网友:
功放输出中点是否正常,运放是否损坏?

网友:
偶尔有声后级应该正常 问题应该在前级部分

网友:
先杀运放。。。。

楼主:
前级运放供电正常,运放无问题,昨晚接上音箱连,音量开至四分之三,连续放了一个多小时,中间的关机再开,一切正常,今天再通电试机,故障又来了,无声音!!!!

网友:
静音电路的电容漏电,供电电路虚焊,,,

楼主:
通电无声音,偶尔会出现咝咝声,爆音,楼上说的静音电路,俺现在不明白是在哪一部分,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功放IC型号?网上查查引脚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无声音,偶尔会出现咝咝声,爆音,楼上说的静音电路,俺现在不明白是在哪一部分,谢谢各位指导

可能是接触不良,把可疑焊点都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