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扫频仪对数检测器附件

楼主(2017-12-21):
常见的模拟扫频仪幅度显示采用对数刻度的很少,笔者早年使用过几款扫频仪,如电子管的BT3、晶体管的BT3C、BT10、NW5312等,几乎都是线性刻度的。

针对扫频仪,采用线性放大器的垂直电路,显示器的动态范围充其量也就20多分贝,而采用对数电路的仪器,可以轻易的超过60分贝。大的动态范围的好处很多,即使只是折腾收音机或一些常用的射频电路,比方说调试中周或者其他的滤波器,我们就可以在大的动态范围观测到滤波器通带和阻带的具体情况。比方说收音机的中频电路,普通显示能够看到-20分贝时的带宽、而对数显示看到-60分贝的带宽就很方便。

早年在检测邻频有线电视系统设备时,相邻频道的信号串扰要求很严,必须经过选择性优良的带通滤波器、再混合传输下去,否则稍微一点干扰就会在画面上显示出来。要求具有60分贝的选择性,如果是对数显示,一次就能显示清楚,而线性显示操作就十分麻烦。

早期仪器很少采用对数显示与当时的技术成本有关,现在的器件,一块性能优良的对数集成电路不过几元钱,外围电路也十分简单,所以,笔者觉得自制一个对数检测器附件,需要的时候插入仪器的接口,原有的仪器就可以实现对数刻度显示了。原有仪器不需要改变、刻度的确定也很简单,拔下这个附件,就回到了原有的线性显示。

笔者早年曾经自制直流对数放大电路试图实现这一功能,由于直流放大器稳定性处理麻烦,基本上没有获得好的效果。现在实现这个功能容易了,实现这个功能的芯片淘宝大把,比方说AD8307、AD8310...........,这类芯片使用频率很高,精度也很不错。后面贴出我收集到的应用资料供参考。

由于这类芯片是宽带使用的,所以需要高阻输入时可以制作一个有源探头。我查了一下网络,直流对数集成电路也有货源,相对要贵的多,使用上不及前面所述的射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附件等于让老扫频仪焕发了青春,超赞!
像目黑这类收音机专用的扫频仪,是线性的还是对数的?
另外,JH ...

目黑是线性的,虽然没有见过该仪器的实物,不过从一些资料和网上的图片看,不会是对数的。

NWT150扫频仪低阻检测器可以采用有源探头来实现阻抗转换,类似示波器的有源高阻探头。我认为不必弄得复杂,因为大多数测试能有几十K以上的输入阻抗就行,采用双极型三极管组成的射极跟随器电路就可以,弄出几百K的阻抗不难,当然采用场效应管更好,主要是频响,选用频率较高的三极管,做好以后连接扫频仪测试一下看看。这种电路的增益接近1倍,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供电的问题也好解决,采用一种12伏用于遥控器的电池就行,比七号电池还要小许多。为了使用方便,可以用SMA的同轴插头作为接口,与扫频仪通用。关键是找一节金属管做好壳体,我计划做一个,不过搬家之后许多东西留在老家,折腾有点不方便。希望能有朋友先做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AT5011里边有用到一款好像是MC3356P,之前查过资料,没下载,后来再找的时候发现都不对了。不知楼主手上有没有。AD系列的买有几粒,准备抽时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5011里边有用到一款好像是MC3356P,之前查过资料,没下载,后来再找的时候发现都不对了。不知楼主手上有 ...

是不是这种?

二十年前自制频谱仪用过NE604/NE605,动态可达90分贝。

网友A:
这附件等于让老扫频仪焕发了青春,超赞!
像目黑这类收音机专用的扫频仪,是线性的还是对数的?
另外,JHXC老师有没有高阻探头的内部电路?我觉得NWT150只有50欧的输入阻抗应用起来很难受,每次都要处理阻抗太低的问题,串联电阻的话,如果要精确读取幅度值,还要计算串联电阻造成的衰减值。如果有个1:1电压放大率的宽频带阻抗匹配探头的话,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种?

二十年前自制频谱仪用过NE604/NE605,动态可达90分贝。

不太确定。我看5011上用的那个3356P和网上查到资料的3356P的接法差别很大。我另外一个帖子里也有3356这芯片的身影,看起来就是对数检波用的?  还有个疑问,对数检波能解调FM和AM?用5011能解调AM和F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确定。我看5011上用的那个3356P和网上查到资料的3356P的接法差别很大。我另外一个帖子里也有3356这芯 ...

像NE605这类芯片,主要用于窄带调频通信,作为频谱仪使用的RSSI端子,主要检测的是信号强度,因此两种信号的强度都是可以检测的。解调的问题,还没有认真分析。我在自制时是分别用专门的电路实现AM和FM解调的,还要考虑信号的通带。

网友C:
请问虚拟扫频仪的第二通道用一般的检波头只有-40DB左右的电平,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虚拟扫频仪的第二通道用一般的检波头只有-40DB左右的电平,如何解决呢?

你是不是另外引出的第二通道?从资料上看,仪器内部第二通道没有检波器,如果你在外部使用二极管检波器,检波输出的幅值够不够?也许还有仪器设置的问题。希望尽量说清楚一些,毕竟改进虚拟扫频仪大家都是在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另外引出的第二通道?从资料上看,仪器内部第二通道没有检波器,如果你在外部使用二极管检波器, ...

是另外引出第二通道,用外部的二极管检波,检波的幅值对第二通道好像不够(检波直接接输出端),现在在外地上班,休息返去再实测下检波后的电压是多少,如果实测检波后电压够的话就可直接校正,不够的话可能要上楼主所讲的有源检波了,楼主可以提供有源检波的线路吗?

网友B:
借楼主宝地请教个问题,对数检波能不能解调AM和FM? 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宝地请教个问题,对数检波能不能解调AM和FM? 求解!

扫频仪的检波头只针对被测电路的电压幅值,不管具体调制的内容,这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频仪的检波头只针对被测电路的电压幅值,不管具体调制的内容,这是两个概念。

我没有问关于探头的问题,实际上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看到楼主发的对数检波的器件,认为楼主或者坛里应该有人知道对数检波是否能解调AM和FM的问题,这才是我关心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