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FM矿机成功

楼主(2017-12-21):
按照大神的步骤,买了材料,到了就开工,连续搞了一个礼拜,1mm镀银线,检波二极管,高阻耳机,电容,天线。。。
关键是我家住在一楼,四周都比较高,前面试了N次,没一次响的。前面一直怀疑自己没做好,后来实在没辙了,跑去三楼半的楼道窗户边上,把天线伸出去,因为周边杂音太多,空调、电视,油烟机,马路上的车,说话声。。。最后静下心来试了3天,终于听到了极其微弱的声音,貌似是一个男的在唱歌,我用手机上的收音机听了下,是同一个男的在唱,心里终于了然,矿机没问题,只是在一楼这个位置实在收不到,到三楼半才艰难听到。。。
后面会到广播塔下继续测试,应该没问题!!!
机器做工不够精致,以后会改进!!
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说明:我们这边小城市,只有一个强台,96.7MHZ,手机收音机没插耳机天线就能收到,其它台收不到。。。

补充内容 (2017-12-24 14:22):
矿机已经修改,并且改为舌簧耳机SHH-1 350欧串联,效果比2200欧高阻要声音大,现在站在小区地面上空旷点的地方也能听到声音!我所在的是老小区,多层结构5-6层楼房。图片可以看后面的回复。感谢各位的支持!

复制的FM矿机

复制的FM矿机

网友A:
FM矿机刚做完可能效果都很差,需要慢慢调整,如天线长度、方向、整机高度、耳机线感应或者身体感应、可变调节手法等等,最后都能取得明显的改善,别着急,你一定能成功。

网友A:
可变和线圈最好能直接焊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矿机刚做完可能效果都很差,需要慢慢调整,如天线长度、方向、整机高度、耳机线感应或者身体感应、可变调 ...

多谢大神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和线圈最好能直接焊接在一起。

好的,多谢大神指导!我会继续改进的。

网友B:
别用面包版,用最短接线或直接焊在一起更好。

网友C:
做矿机享受制作的过程。

网友D:
恭喜出声,恭喜成功,乐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面包版,用最短接线或直接焊在一起更好。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矿机享受制作的过程。

多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出声,恭喜成功,乐趣无穷

多谢理解!感觉之前做的一切都值了!!

网友E:
有声就说明成功了,恭喜你!使接线尽量短,并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声就说明成功了,恭喜你!使接线尽量短,并焊好。

谢谢!会持续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恭喜楼主

多谢!共同提高!

楼主:
今天修改了下接线,然后去了广播塔下收听,声音确实大了不少,听的清楚些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用2200欧耳机的原因,电容用的是102的电容,0.001微法,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修改后的矿机,这样更小更好携带,出去测试带着很方便。。

网友G:
大冬天围着火炉炖着黑狗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冬天围着火炉炖着黑狗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