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问题

楼主(2017-12-21):
各位先生:我想用6p1电子管制作推挽,输出牛用电源变压器铁芯,28*36。推挽和单端管子输出阻抗一样吗?6p1推挽输出阻抗是多少?变压器初级绕多少圈?喇叭4欧姆,次级绕多少?匝数比等于阻抗平方比吗?

网友:
阻抗8至10K,经验数:初级,0.23线绕3000匝,次级:0.31线绕约110匝,在85匝抽头为4欧姆。四夹三。也就是说初级750匝为一段,绕完后,就把次级110匝绕上,绕完次级接着绕初级(750)。继续反复把四夹三绕完即成...

楼主:
谢谢,这推挽牛初级要双线并绕吗?如果双线并绕就应该双线并绕1500匝吗然后再串联起来,次级并联吗?要是用次级四层加初级三层行吗?哪那个耦合更好吧??

网友A:
推挽机不推荐双线并绕!这样绕出来的变压器寄生电容太大,影响频响带宽,同时有击穿的危险!

网友B:
P-P 10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机不推荐双线并绕!这样绕出来的变压器寄生电容太大,影响频响带宽,同时有击穿的危险!

怎样保证平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 10K即可

这个十千殴怎么确定呢?是不是喇叭折合回去的阻抗呢?比如喇叭8欧,次级线圈100匝,那么初级线圈等于10000除以8乘以100?

网友:
通过不同的串联方法!还有这东西无法保证绝对平衡!即使双线并绕也是不能保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十千殴怎么确定呢?是不是喇叭折合回去的阻抗呢?比如喇叭8欧,次级线圈100匝,那么初级线圈等于1000 ...

阻抗比是匝数比的平方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比是匝数比的平方倍。

谢谢!初级绕3000匝,要在1500匝抽头吗?

网友:
您好海版!
有的资料上说P-P 10k奇次谐波失真会大,说P-P 8k的奇次谐波失真会小一些,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如果有差别的话,我们DIY党有没有必要去计较这种差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比是匝数比的平方倍。

您好!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还是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平方的比?

网友:
学习一下,然后实战顶帖子得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还是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平方的比?

Z1:Z2=(N1:N2)平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还是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平方的比?

阻抗比等于初次级匝数比的平方,阻抗比也等于初次级匝数平方的比。__初中数学!

楼主:
按二楼所说,初级3000匝,次级110匝,3000/110=27.2727,用27.2727乘方后再乘以8得

楼主:
按二楼所说,初级3000匝,次级110匝,3000/110=27.2727,用27.2727乘方后再乘以8得约6000欧姆,和管子输出不匹配呀?哪里错了?

楼主:
这是《无线电》81年12期电子管扩音机制作,输出牛绕制看不明白,请各位解释解释

楼主:
输出变压器绕组看不明白,杂志介绍说初级4组,次级1组线圈,匝数如图

网友C:
这个输出变压器初级线用得太细了,至少0.18,。匝数也太多了4600匝,估计铁芯截面不大。

网友C:
给一个我正在绕制得6P1推挽机输出变压器数据,EI76铁芯,叠厚4.3CM,初级用0.21的线3000匝,每边1500匝,分成3段绕制,每段500匝;次级0.5的线92匝,2组,夹在初级中间,然后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输出变压器初级线用得太细了,至少0.18,。匝数也太多了4600匝,估计铁芯截面不大。

铁芯面积不太小,28*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一个我正在绕制得6P1推挽机输出变压器数据,EI76铁芯,叠厚4.3CM,初级用0.21的线3000匝,每边1500匝,分 ...

谢谢您!按您的数据,3000/92=32.61,32.61*32.61=1063.4,6p1推挽阻抗按海河老师给的10千欧,10000/8=1250,阻抗有点不匹配呀?

网友C:
在不考虑损耗的情况下,等效阻抗R=n*n*r,若考虑到损耗,则变比n=(效率*R/r)的平方根。对于我给出的6p1推挽机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数据,效率按0.85计,R=10k,喇叭阻抗8欧,算出来屏-屏极等效阻抗约为8.5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考虑损耗的情况下,等效阻抗R=n*n*r,若考虑到损耗,则变比n=(效率*R/r)的平方根。对于我给出的6p1推 ...

谢谢您的解释!绕制工艺结构啥样子?可以把骨架中间加一隔板,分成两部分吗?每部分再分层,三加二或者四加三。这样绕,两臂用的漆包线长度一致,直流电阻相同,?

网友C:
就是这样,绕出来的绕组很对称。中间隔板厚0.5-1.0mm,不要太厚。整个骨架都用1mm的环氧玻璃丝布版做。三加二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绕出来的绕组很对称。中间隔板厚0.5-1.0mm,不要太厚。整个骨架都用1mm的环氧玻璃丝布版做。三加 ...

谢谢您的指导!另外,是不是初级每层都要垫纸,那样占窗口太多吧?可以每组垫纸吗?所用纸是什么材料?可以用下面的材料吗?

网友:
听别的坛友说,层层垫纸可以降低分布电容,具体情况如何,我没测试过,不好妄加评论。不过,我绕的输出变压器,基本上不垫纸,仅仅是在两头垫纸,便如绕制时观察而已。至于每段之间,一定要做好绝缘,因为接地的次级绕在初级的段与段之间,我用的是0.2mm的聚脂薄膜青壳纸做绝缘。你发的图片是什么纸,我看不出来,不好意思。

楼主:
这种是有机材料的,用在高频热合机的,铺在操作台上,防止高频电压打火放点,

楼主(2018-02-08):
绕好后,浸漆处理吗?

网友D:
6p1推挽变压器,我用电源变压器0.5mm铁芯22*36自绕的,效果还是很不错。初级0.15MM 次级0.64MM,三夹二。我拿朋友的0.35MM铁芯25*38MM和28*40MM网够输出变压器比较音质音色并没什么明显区别,也许我不是金耳朵原因。后我也想到6p1屏流小,也许用不上那么大线和铁芯。不过我是就地取柴生火绕了6对。另:我用的是电表线线圈(QZ型线),双线并绕好,加热90到110度,后浸漆烘干长时间的以用不低于5年没出现打火击穿现象。注:6p1屏压没超过27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推挽变压器,我用电源变压器0.5mm铁芯22*36自绕的,效果还是很不错。初级0.15MM 次级0.64MM,三夹二。我 ...

谢谢回复!你的初级是双线并绕?我看到有的说输出变压器不能双线并绕,为此我制作了电动绕线机,骨架用王字型,过年了没时间绕,双线并绕简单多了,0.15漆包线饶了多少匝?绕满了吗?层间用绝缘了吗?

网友:
初级1723*2匝,次级4欧75匝,8欧106匝。双线并绕没什么。6p1,6p6p屏压我没超过270V。输出在8W上。给别人装后,最长时间5年 最短时间2年上,没出现击穿打火现象。我用电源变压器0.5mm铁芯22*36自绕的,效果还是很不错。层间没用绝缘,占空间。只是初次级间加了的刚绕满。注意:绕线必须戴手套,特别汗手人应注意这点。

网友E:
输出牛用变压器铁芯质量决定音质,装配过程严禁铁追锤敲打!注意要留缝隙,防止铁芯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推挽变压器,我用电源变压器0.5mm铁芯22*36自绕的,效果还是很不错。初级0.15MM 次级0.64MM,三夹二。我 ...

谢谢您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用变压器铁芯质量决定音质,装配过程严禁铁追锤敲打!注意要留缝隙,防止铁芯磁饱和。

推挽放大也需要留气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牛用变压器铁芯质量决定音质,装配过程严禁铁追锤敲打!注意要留缝隙,防止铁芯磁饱和。

推挽也需要留气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讲解!!

别客气,来这论坛共同学习进步。高人老师还是许多许多!

网友: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难学的问题.

网友F:
推挽输出牛绕制时,铁芯是交叉插入的,如同电源牛一样,不用留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挽输出牛绕制时,铁芯是交叉插入的,如同电源牛一样,不用留气隙。

谢谢!我想用不带两头有档线板的骨架绕制,骨架中间加隔板,分两段。每段绕城三加二。骨架两段用夹紧并当做档线板,为防止线圈取下时边缘散塌,每绕几层刷上绝缘柒,绕完再做浸漆烘干,这样可以吗?还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窗口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