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蓝屏,内存报错的维修实践与思路

楼主(2017-12-22):
最近电脑出现故障,表现为开机运行过程中不定时,在鼠标移动或者看视频中突然卡死,出现蓝屏,且每次代码不一样,查找蓝屏代码原因复杂,各种看不懂,很是郁闷,由于电脑配置相对落后,在拔插清理显卡、擦拭内存条、除尘等各种折腾后故障依旧,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感觉问题出在内存上,单根单槽试,内存条没有出现损坏,原因锁定在内存插槽接触不良上,经过仔细清理主板内存插槽,问题解决,蓝屏故障、花屏故障、开机卡死、内存报错等等各种怪现象终于搞定,试机几天没有发现问题,特此留贴,给各位维修参考,如果对你有帮助,麻烦跟贴讨论。

网友:
先查系统有无问题,GOST的系统最多问题,然后检查有无中病毒,完啦再说硬件。
第一检查就是内存,尤其是集成显卡的,
第二要检查cpu风扇,看看’是否无力了,
第三检查电源,看看主板上有无爆浆电容,
第四检查BIOS,看看有无调整不兼容选项,
第五检查硬盘,看看是否有坏道或逻辑错误。

网友:
最近刚搞了一台是内存槽损坏的,怎么擦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