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提示

楼主(2017-12-22):
我笔记本电脑一开机白屏,之后动动就好,只要手放开,又白屏了,望各位解答解答。

网友:
传说中的接触不良。

网友:
看起来,手上有真气?

网友:
线排接口松动、

网友:
LVDS屏线接口处松动(两头都有可能),打开可以拿胶带粘一下。

网友:
买半斤肉挂上?呵呵,开玩笑,应该是排线问题,插拔一下,不行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