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DT890A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22):
有个数字表,来时一个9014,tl062cp断脚,换了新的,现在的情况是直流电压档偏大,电阻档200--20k读数偏小,200k--2M读数准确,交流电压档700V测市电直接溢出,不知该从哪查了,内部照片忘记拍了

网友A:
电阻档是比例法,测量值取决于基准电阻,所以这个不用调整
先找到芯片,判断供电,再测基准电压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是比例法,测量值取决于基准电阻,所以这个不用调整
先找到芯片,判断供电,再测基准电压并调整

谢谢,因为我本身不是电子专业的,而且数字表是第一次玩,应该从哪个芯片开始查?有没有相应的电路图

网友B:
你的万用表相关问题可以在本坛进行搜索,我已经为你找到一条供你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07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万用表相关问题可以在本坛进行搜索,我已经为你找到一条供你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 ...

非常感谢,等上了电脑下载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是比例法,测量值取决于基准电阻,所以这个不用调整
先找到芯片,判断供电,再测基准电压并调整

正解!再看看输入电路,几个保护管。

楼主:
机器内部是这样的,芯片是9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档是比例法,测量值取决于基准电阻,所以这个不用调整
先找到芯片,判断供电,再测基准电压并调整

你好,芯片是9201的,是否跟7106一样,有没有芯片资料?

楼主:
现在测了一下,1脚与com电压2.79v ,36-35脚电压75mv,36与com也是75mv,现在该怎么办呢?

网友:
收一下坛里贴子,A/D片子,电路都有不难鼓捣!

网友:
这个型号的老表版本很多我有一块AD不是这个型号也不是7100系列的

楼主:
跟大家汇报一下:如图1.在第一图中的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电压档读书偏大,换好100欧电阻,调好100mv,电压读书准确
2.在第二图中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电容档无法使用,排除故障后,电容档恢复正常,读书准确。

网友C(2018-07-07):
引用 楼主:
跟大家汇报一下:如图1.在第一图中的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电压档读书偏大,换好100欧电阻,调好1 ...

求赐教,你没有电路图,是如何判断电阻阻值变大的,是把所有的电阻都测量一遍检查的,还是根据电路原理推导出来的,电阻色环读数准确吗(经常碰到色环和实际阻值不相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赐教,你没有电路图,是如何判断电阻阻值变大的,是把所有的电阻都测量一遍检查的,还是根据电路原理推 ...

电路图坛里有;再就是电阻个别档不准肯定是比例电阻故障;首先要保证A/D芯片基准正确!色环与实际阻值不符(超差),肯定是电阻坏了。

网友:
电压基准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赐教,你没有电路图,是如何判断电阻阻值变大的,是把所有的电阻都测量一遍检查的,还是根据电路原理推 ...

根据故障现象推断的,然后再测一下,确定是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故障现象推断的,然后再测一下,确定是电阻问题。

你有高清的图吗,发一个好吗,我也有一块这个表,新表一直压箱底几乎没有用过,时间常了也不准了。我把图贴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可惜图不清晰。

网友:
一直看大家发的图不清晰,原来是图片限制了295K一下,

网友(2018-12-02):
Rich我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