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理解一下这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12-22):
如图,这是森海赛尔的一款麦克风电路, 这个电路图是“电容传声器阻抗变换器的设计”这篇文章的截图, 有些地方看不明白, 请理论水平高的坛友给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D1 D2 D3 D4  是桥式同步解调器。或者说是相位敏感检波器。或者说检波器。; 输出的是音频信号, C10 R4 C11 是 T 型滤波器。去掉音频信号中的高频分量。 注意, 音频信号是对称互补信号,
  T3 T4  应该是普通放大器,放大音频信号通过电感输出。了。

网友:
下方连着晶体的是震荡器 话筒震动膜和可调电感组成lc谐振回路 正常谐振频率应该跟晶体一致 右侧二极管桥是鉴频器 检测晶体振荡器信号和震膜lc回路信号间的相位差 此相位差和震膜位置/电容量有近乎线性关系

楼主:
重点是蓝框部分

网友:
改正一下 不是鉴频器 是鉴相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解答!那如果制作这个电路,这2个电感器件应该怎样设计?麦克风咪头的静态电容是24Pf

网友A:
  尝试解答以下。 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T1 是电容三点振荡器。 石英晶体做电感, R1 和 R2  提供电流反馈的偏置 。c7 是高频去耦合电容,T2 T3 组合放大器 与  t1 振荡器是直流串联供电的。L2 与c3 是振荡器的集电极负载。同时也是输出匹配变压器。为电容式麦克风提供高频偏置。这有点像录音磁带,普通抵挡录音机是直流偏磁场,高档录音机是交流偏磁场。  普通电容麦克风 是高压直流偏置,除非话筒引线是多芯,可从主机引出容易中途受干扰而且危险的上百伏特的直流高压,麦克风是要有振荡电路和整流产生直流 高压的。而且直流偏置的麦克风  要求高阻抗的输入回路。比现在常用的驻机体话筒复杂多了。 既然需要振荡器,不如直接交流高频偏置,电路可减少原件数量,至于声音质量,我没经验。

  L1   与话筒的电容形成一个谐振 回路,其 谐振频率与 振荡器输出频率有一定偏差,其工作点应该处于谐振电路的斜坡处,当话筒电容变化时,L1两端电压单调变化。当然,高频信号的相位也变化。适当调节  L 1 可调节话筒变换的线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解答以下。 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T1 是电容三点振荡器。 石英晶体做电感, R1 和 R2  提供电流 ...

谢谢您的回复,彻底研究的解答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D2 D3 D4  是桥式同步解调器。或者说是相位敏感检波器。或者说检波器。; 输出的是音频信号, C10 R4 C1 ...

谢谢回复,那应该怎么设计2个电感的参数呢?

楼主:
上面那个电路是森海赛尔早期的,后来已经改成好像是一个电感器件的了,但没有电路图。

网友A:
使用调频中周或电视机中中周绕5 -10匝就差不多。 这篇文章我看不到。不妨发出来。让大家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调频中周或电视机中中周绕5 -10匝就差不多。 这篇文章我看不到。不妨发出来。让大家一块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我也是只能在网上看,没有办法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D2 D3 D4  是桥式同步解调器。或者说是相位敏感检波器。或者说检波器。; 输出的是音频信号, C10 R4 C1 ...

D1,D2,D3,D4的接法有无问题?跟其他的环型鉴相器不同,哪个正确?

网友A:
您的基础知识不能支撑完成仿制复杂电路的工作。 最好回去多读几本书。回来再研究不迟。 想达到产品水平,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仅仅能工作的结果还是容易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基础知识不能支撑完成仿制复杂电路的工作。 最好回去多读几本书。回来再研究不迟。 想达到产品水平,一 ...

这个电路并不复杂,主要是以前没有搞过高频电路的设计,以前主要从事开关电源方面的开发设计工作,隔行如隔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