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维修求助

楼主(2017-12-22):
各位师傅好,我手上的是一款德力西的手持式热风枪,最简单款式的那种,前些天坏掉了,风机不转,加热丝还可以工作,测试了一下,电路板上调温模块没问题,我用数字万用表量板子上面给风机的输出电压是显示24V。
我把电机单独接在开关电源上转动正常,但接上风扇电机就没有一点电压了,求助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电路板看着不难,就是搞不好,求教大家,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2-27 20:40):
12/27 ,5 个二极管都测量了,压降看着都正常,数字显示0.68V,反向没示数。现在问题是不带负载的话,输出是25V和30V2个电压,带上负载我就量不出电压了,是我测量的方式不对么?

网友:
检查那几个二极管in4007.不会的话就全换了!

楼主:
嗯,谢谢,我换了试试看,手边上还没有这种管子

楼主:
哪位师傅在看看还有其他的故障点需要修复与注意么?

楼主:
诸位师傅,还没有搞好,其他哪里可能还有问题,求分析下,谢谢师傅。

网友:
电阻丝,也就是发热丝是两组,一组是很细的和桥式整流相连给电机提供电压,也就是吹风机的第一挡低温挡,看看是不是铆钉处虚接。重点检查第一挡,不要去管那个粗的发热丝热不热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最大可能就是电热丝断了 风扇电机是通过电热丝降压的 一根粗的是加热的 细的是电机降压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确实是电热丝的问题,细的电热丝连接不良了,重新接了一下电热丝就好了,电热枪正常,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