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B1G M 主板个插口定义与怎么启动

楼主(2017-12-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启动的插针就在F_PANEL里,不过不同主板定义不大一样,可以试横着相邻的两个短接一下。不过你这个主板旁边哪个auto——pwr是可以按的?

网友:
这个主板是拆的什么点菜机之类的里面的?2楼指的位置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