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公私合营时期的闹钟

楼主(2017-12-23):
淘宝上收了一个两针半的闹钟,卖家说能走就是偷停。结果收到货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摆轴断了。这个机芯还不是统机机芯的,没办法只能自己做一根摆轴装上去。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楼主:
为什么上不了图片呢?

楼主:
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闹钟又能正常的使用了。

网友:
工匠精神,值得称赞。
       我还有个大圆挂钟,也是上海钟表厂公私合营时期生产的三五挂钟,走时准确。

楼主:
谢谢夸奖,实不敢当啊。就是这类老钟表很多零件损坏了买不到,只能是八仙过海想办法修复了。

网友A:
楼主是玩这个的高手,我们只是看个热闹。

网友:
又能出现“咔、咔”声了,不错。

网友B:
这个闹钟已经是细摆了,摆轴承里面带有玻璃轴承托的,早期的是粗摆,轴承里面没有那块玻璃托钻,摆尖只有锥形部分,没有那段细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闹钟已经是细摆了,摆轴承里面带有玻璃轴承托的,早期的是粗摆,轴承里面没有那块玻璃托钻,摆尖只有锥 ...

确实是粗摆,摆眼螺丝里面没有镶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玩这个的高手,我们只是看个热闹。

不敢当真是菜鸟,当时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搞得。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手巧。

网友C:
这样磨出来的针尖不知光滑不,如果不光滑的话,那个轴座容易被磨损。
要是我,直接在原轴上打孔,植入一根针尖可能会好些。

网友:
高手啊,羡慕一下,我有个555的座钟,自己想修复一下,搞了半天也不行。

网友:
工匠精神.好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磨出来的针尖不知光滑不,如果不光滑的话,那个轴座容易被磨损。
要是我,直接在原轴上打孔,植入一根 ...

后续用细油石打磨至光滑没有锉刀纹了,原来栽轴的钢丝太硬把摆眼磨偏了换了一个摆眼螺丝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用细油石打磨至光滑没有锉刀纹了,原来栽轴的钢丝太硬把摆眼磨偏了换了一个摆眼螺丝就没问题了。

油石打磨出来的还是不太光滑,比较简单的是用打磨不锈钢扶手的方法,即角磨机装上麻轮片,涂上打磨膏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石打磨出来的还是不太光滑,比较简单的是用打磨不锈钢扶手的方法,即角磨机装上麻轮片,涂上打磨膏打磨 ...

粗糙度目测肯定高于Ra3.2,那个油石比较细是以前我当车工时用来修磨车刀刃口用的。自己在家玩差不多就行啦,现在这个闹钟也正常走时有两年了。

网友D:
很专业啊。老东西修好了用起来有感觉。

总比那些收去砸铜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啊。老东西修好了用起来有感觉。

总比那些收去砸铜要好。

哎。。。。这些年被毁的好东西太多了,传承无从谈起。

网友:
工匠!当今社会........

网友:
这才叫修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这些年被毁的好东西太多了,传承无从谈起。

不要在意,想想当年以保护北京的名义劝降了傅作义,然后又要改扩首都,把古建筑拆的七零八落,再想想,把圆明园这样的地方改成水上乐园。你就不会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意,想想当年以保护北京的名义劝降了傅作义,然后又要改扩首都,把古建筑拆的七零八落,再想想,把 ...

恩,您说的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粗摆,摆眼螺丝里面没有镶玻璃。

我有一个一样的,印象中是好像细摆,还是一边粗一边细,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个轴承里面有玻璃托钻的,等有空找出来看看。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不换摆轴,而是直接在原摆轴上加工出那条细杆,调整两颗摆眼螺丝的位置即可。

网友E:
其实我没太看明白,原摆轴是是有细杆的,您加工的摆轴没细杆,就这么换上去了,是这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没太看明白,原摆轴是是有细杆的,您加工的摆轴没细杆,就这么换上去了,是这意思吗?

一侧的轴尖断了,另外一侧的以前栽过轴。首先咱不是专业修钟表的,所以栽轴的家当没有。其次以前维修的时候轴就偏短摆眼螺丝也基本上都调到头了。正规做一根轴的话最起码得车一根轴出来才行,在家里咱也没有设备手里就一个手电钻加锉刀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侧的轴尖断了,另外一侧的以前栽过轴。首先咱不是专业修钟表的,所以栽轴的家当没有。其次以前维修的时 ...

一个手电钻加锉刀,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真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手电钻加锉刀,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真是高!

因陋就简,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侧的轴尖断了,另外一侧的以前栽过轴。首先咱不是专业修钟表的,所以栽轴的家当没有。其次以前维修的时 ...

就这么加工成圆椎形就装上去的话,两头的摆眼螺丝也得加工成圆椎形的凹槽吧,这种铜轴承能用的时间不长,可以的话,还是换成带玻璃轴承的摆眼螺钉比较好,那个耐用。
我以前也加工过摆轴,只是用的是铁钉,耐磨性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么加工成圆椎形就装上去的话,两头的摆眼螺丝也得加工成圆椎形的凹槽吧,这种铜轴承能用的时间不长, ...

我这是纯手工锉出来的,所以轴尖的锥度肯定是不规矩的。轴的材料就是个报废的小螺丝刀硬度也不是很高的,玻璃摆眼肯定是耐磨性更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纯手工锉出来的,所以轴尖的锥度肯定是不规矩的。轴的材料就是个报废的小螺丝刀硬度也不是很高的, ...

我当时锉的时候,就小锉加拿子,最后是用牙膏加硬牛皮抛光,现在其实不用这么干,买现成的就行,象摆杆,摆眼螺钉这些,淘宝上都有卖,不贵,就是邮费贵,不过如果喜欢玩这些的话,可以一次多买点配件。当然,直接换现成的,可能少了些乐趣,看个人选择了。

网友:
高级钳工!

网友:
楼主的手艺实在的高!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为楼主的工匠精神点赞

楼主:
朋友过奖了,不敢当。

楼主:
哈哈哈,曾经干过普车和数控车有高级证的。

网友:
膜拜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零件都能造,厉害。

网友:
进来膜拜高手

网友:
楼主好手艺!修电路不难但我一看到机械部分坏了就头大

网友(2018-01-22):
自制能保证2轴尖同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