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软件遇到故障,重装也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12-24):
在AD的 libraries search 里查找一个肯定有的555元件都找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求诸位高手提供下解决思路

在搜索选项卡找555

在搜索选项卡找555

开始搜索

开始搜索

找不到

找不到

网友A:
请安心的先让我吐槽你几句!
你就根本不明白设计元件库的用法,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设计工作是什么样的流程,什么是支持设计的标准化!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规范,物料也是一样,最基础的概念就是分层,系统、设备、部件、零件、材料,每层进行分类,每个类都有属性和描述文件。PCBA是属于组件层次的,下面的BOM里每个器件属于零件层次的,零件里也同样分类:电子元件、半导体器件、光电、电声、...,每个层次每种类型都有特定的元器件属性,这些属性分几大类,在实现PDM、ERP、MES的时候分类继承,结合它的描述文件形成具体的料号,然后在设计工具上与这个料号相关联,形成企业的器件库。

因此,每个企业,每个成熟的设计人员都有自己的库标准和库资源,设计工具提供的,仅仅是最基本的示例,告诉你它的库是怎么样构造的,并不是给你一个可以直接使用的库!!!!

我们公司的电子物料有3万多个,不算多,没有任何一个工具可以提供这些现成的库,供各种不同领域的企业、个人直接使用,也没有办法与不同企业的物料标准和PDM系统直接兼容,所以说:库,是要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另一种软件或者买封装库去吧,勤快一点的自己画一个,命名为555当成图章用也行。

系统重做之前都能找到,不知道怎么回事,重做了系统,就德性了,重新安装了AD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以前装过封装库,你现在没装上去啊

网友:
安装不全引起的吧

网友C:
现在网上找到的很多高版本的AD中根本没有那么多库,以前protel99或者99SE中的库文件很多,但后续版本的库文件就没那么多了。现在使用AD都是自己做库文件,也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找到的很多高版本的AD中根本没有那么多库,以前protel99或者99SE中的库文件很多,但后续版本的库文 ...

这套AD10的安装程序没变,之前安装好之后,没啥问题,常见元件直接在库里搜索就能找到,电脑出了问题重装系统后,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网上找到的很多高版本的AD中根本没有那么多库,以前protel99或者99SE中的库文件很多,但后续版本的库文 ...

库很多的,很全,去AD官网上下载就可以,除了那些老古董基本都有

网友:
单用555搜索呢?

网友:
放置--------器件----------选择,然后你可以看看库里面到底有没有

网友D:
我的ad也有这个问题,一开始能搜索到555,之后搜索不到了,搜索功能成了摆设,其他有的芯片也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d也有这个问题,一开始能搜索到555,之后搜索不到了,搜索功能成了摆设,其他有的芯片也找不到了

现在怀疑可能和系统有关,我的系统中了毒之后就是这样,即使杀了毒,重做系统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安心的先让我吐槽你几句!
你就根本不明白设计元件库的用法,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设计工作是什么样的流程 ...

库是必须自己建的,因为每个工程用到的元件都不是一样的,特别是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安心的先让我吐槽你几句!
你就根本不明白设计元件库的用法,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设计工作是什么样的流程 ...

大家都习惯拿来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安心的先让我吐槽你几句!
你就根本不明白设计元件库的用法,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设计工作是什么样的流程 ...

支持!现成的东西往往不好用!求人不如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