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220V转110V的问题

楼主(2017-12-24):
手上有个日本松下的可视门铃 110V的 现在没得110V的变压器 ,  有没其它简单的办法能把220V 转成110V 来测试门铃的好坏,(家里可用的成品变压器)门铃功率20多瓦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好说是“220V转110V的问题”。

确切点,你是临时需要一个简易方法,从 220 v 市电, “得到” 110v 左右的电压,用来 短时间 (!) 检测一个 20瓦 左右,适用电压 是 110 v 的用电器。

可以临时搭个 串联电路,用“分压”的方法。

找两个 一模一样 的 大功率 白炽 灯泡  ,功率一定要大,例如 浴霸 的 灯泡。

两灯泡 串接以后,接在 220 v 电源上。

待测的 电器,接在其中一个灯泡的两端,就行了。

得到的 电压 会稍低于 110 v,应该不影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好说是“220V转110V的问题”。

谢谢指点,我回头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回头试试。

不用谢。

只是,注意安全。

一定要整个电路 连接完成 之后,再接到 220v 上。

如果,把 110v/20w 的用电器,只和 一个 大功率 灯泡串起来 ,接入 220 v 。

那样,220 v 电压,会几乎全部加到 110v/20w 的用电器上,导致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

只是,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
学习了,留个记号,以后可以用

网友B:
搞2个变压器,一个次级是另一个次一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去买个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2个变压器,一个次级是另一个次一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如果有2个220变压器,并且次级电压是2倍的话~比如12v和6v,那么把两变压器次级连接,再把6v输出点变压器初级接220v电源,在12v输出的变压器的初级就可以得到大约110v电压了,当然两变压器中最小功率应该与门铃的功率相当。

网友:
找个有110抽头的变压器接成自耦模式就OK咯!不过长远考虑换掉原机变压器才是正途!院级110V变压器是按照60HZ频率设计使用50HZ静态电流效率和发热量都会劣化很多!

网友C:
日本韩国电压100伏,不是110伏

网友:
转换器也不值钱,多了去,而且安全。

网友D:
很简单,2个变压器,一个是220变10V  另一个是220v变20V 的,把10V 的接20V,  10V的变压器220V端接220V,另一个变压器220V 端就是110V了,隔离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2个变压器,一个是220变10V  另一个是220v变20V 的,把10V 的接20V,  10V的变压器220V端接220V,另 ...

非常感谢! 又学到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路图,直接接入直流电就可以工作。

开关电源 ,有几组。不好弄, 朋友那里找到一个110V的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回头试试。

不建议这样,如果要分压,2个负载也要等效才能正确分压,最简单的是买一个30w-50w的220/110v变压器转换,这也是最简单安全有效的,用电设备首要的是安全第一
类似于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 ,有几组。不好弄, 朋友那里找到一个110V的电源了。

110V的开关电源可以直接改造成220V用,过程并不复杂。

网友(2018-11-03):
引用 网友C:
日本韩国电压100伏,不是110伏

韩国电压220V,频率60Hz,我去过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