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说明书,请发图片来坛里共享。

楼主(2017-12-24):
如题,网络上找到的太模糊,看不清楚。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说明书只对使用扩音机者来说有些用处,对于胆机爱好者,胆机制造者而言,毫无用处。对于他们而言,电路图及图中重要元件的说明、参数才是有用的。

网友:
上孔夫子旧书网买一本《农村有线广播》,收音机扩大机的使用及维修方法里面都有。

网友B:
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电路图

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 (1).pdf

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 (2).pdf

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 (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电路图

下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我这有个R150的几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R150的几头

R150的机头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96780-1-1.html,卖掉了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只对使用扩音机者来说有些用处,对于胆机爱好者,胆机制造者而言,毫无用处。对于他们而言,电路图及 ...

同意,其实只要基本资料就够了。

下边的四张图就是:

再加上这4张图:

网友E:
请注意——那本书的资料中有一个重大错误,变压器的“组间绝缘”本应是2~3层,在该书中均被错误地表达成为单层了——不仅本机如此,其他机器也同样错误表述。

应修正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注意——那本书的资料中有一个重大错误,变压器的“组间绝缘”本应是2~3层,在该书中均被错误地表达成为 ...

赞一个,这是最完全的资料了,多谢!

网友:
坛内高人就是多,这种错误也有坛友指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注意——那本书的资料中有一个重大错误,变压器的“组间绝缘”本应是2~3层,在该书中均被错误地表达成为 ...

还有说明书里说功率放大级“反馈电路由R21、R13、R30等组成”里的R30是否应为R12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说明书里说功率放大级“反馈电路由R21、R13、R30等组成”里的R30是否应为R12才对?

R30 应改正为 C30.

(R12与负反馈无关,(R12+R11)用于提供6n2合适的栅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0 应改正为 C30.

(R12与负反馈无关,(R12+R11)用于提供6n2合适的栅负压)

多谢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0 应改正为 C30.

(R12与负反馈无关,(R12+R11)用于提供6n2合适的栅负压)

再请教一下,听说负反馈电路中电容的大小与高低频反馈量有关,如果想把低音弄得大一点点C30是要加大一点还是要减小一点好呢?

网友(2018-07-15):
大师傅啊,我们菜鸟一个,看不懂

网友:
能帮助吗?

楼主(2018-09-06):
同感,的确不错。做工实在,声音很耐听。

网友F:
我也有这种机,如果沒有改装直接接音箱,音质会好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种机,如果沒有改装直接接音箱,音质会好听吗?

只要在状态的机机,声音很好听,你听过以后就会知道。个人觉得比10W左右的商品机单端机音质要厚实。

网友(2020-07-04):
非常感谢大家的好资料。

网友G:
该机低频下限为80Hz,由推动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决定,即便把C30加大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楼主(2021-06-04):
引用 网友G:
该机低频下限为80Hz,由推动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决定,即便把C30加大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学习了,感谢白版主。看来如果要改善该机低频特性,只有换牛一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