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学们投影机灰尘使用什么清理好?

楼主(2017-12-24):
             在论坛买了个LED投影机,菲涅耳透镜,液晶屏均有灰尘,我使用无水酒精擦拭有痕迹,清理灰尘使用什么方法好?先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不要用酒精清洁,特别是有镀膜或涂层的镜片。。。

网友:
清水 麂皮    捏至不会滴水 朝一个方向擦拭屏幕即可  千万别用溶剂擦拭 你会后悔的

网友A:
        先用皮老虎吹去浮尘,然后用药棉沾水轻轻擦拭,再用干净的纸巾吸干,最后用干净的鹿皮轻轻擦干净,别用酒精和洗涤剂比如洗衣粉洗衣液等,强酸强碱性质的液体都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皮老虎吹去浮尘,然后用药棉沾水轻轻擦拭,再用干净的纸巾吸干,最后用干净的鹿皮轻轻擦干净, ...

好的试试,谢谢你。

网友:
用吸尘器和气枪双剑合璧, 非接触清洁。

在梅雨天气之前把问题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同学,加分权限不多只能加2分。

网友:
无尘纱布加酒精应该可以,我擦显微镜镜头是用酒精擦的

网友B:
液晶屏上的灰尘用湿巾反复擦拭,湿巾变脏就换,可以很快擦干净,镜头就只能用鹿皮轻轻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上的灰尘用湿巾反复擦拭,湿巾变脏就换,可以很快擦干净,镜头就只能用鹿皮轻轻擦了

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
三氯乙烯加超声波

网友:
镜头清洗剂,延一个方向慢慢擦,多擦几次,千万不能用酒精

网友:
先吹,脱脂棉+纯净水慢慢擦干净就可以,一定要阴干之后再装回去

网友:
还是强力风机吹好!!!!

网友:
先吹灰然后干净湿布擦拭

网友(2018-01-29):
我都是用纯净水冲洗。然后晾干。光路里面的镜片不用擦。只冲洗。以免灰尘划伤镜片。

网友:
干燥的压缩空气不能用吗

网友(2018-04-03):
我觉着用镜头笔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鼓风的吹一下,然后清水擦一下

网友:
清洁用乙醚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