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耳机接线

楼主(2017-12-24):
前两天论坛买了两剪线的,自以为水平还可以,结果实物一到懵逼了。9根线。四细一粗,粗的里面还有5根细的。求大神指点接法。

网友:
如果仅用来听歌的话,戴上耳机,用万用表Rx1或Rx10测量,哪边耳机会响就是一个声道了。另一半也同样。

网友:
是降噪耳机吧?

楼主:
嗯。降噪耳机。手头没万用表。应该好几百人买了这个耳机的

网友:
bat是电池正负,lsp是左声道输出,rsp是右声道输出,l.rin是左右声道输入。输出负极接电池负极。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好东西啊,先收藏了,下次可以用上

网友:
拆开耳机就什么都清楚了。